关于微波炉的故障?

楼主(2006-08-16):
    朋友家一台微波炉有这样现象,设定加热时间结束后,打开炉门听见"啪"一声 炉内自身玻璃管熔芯熔断,更换溶芯后再试还是这样.
注意:是加热结束后打开炉门.请问各位师傅指教并说明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在加热时间内没事吗?

楼主:
wonderwhy是的在加热时间内没事.

网友B:
是不是门开关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门开关问题

网友D:
你的微波炉只是熔断器熔断,我的是不加热,里面的高压二极管更换了也不加热,现在还在那里放着呢。

网友E:
微波炉的门联锁开关错位。你关好微波炉的门,再打开炉门,炉内熔芯也会熔断,纯机械故障,调整一下既可。

楼主:
CPU-Z:如何调整还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