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电机铭牌直接查电机轴承型号

楼主(2006-08-16):
各位前辈,通常查看电机轴承型号,都要打开电机.是否电机的轴承和电机的额定功率存在直接的饿关系!谢谢各位前辈们知道!

网友A:
我们用的电机附有一本手册,可以根据型号查阅相关的机械配件尺寸.包括轴承尺寸等.

网友B:
呼吁生产厂家在铭牌上标识轴承型号.许多进口电机铭牌都有标识.

网友C:
也不是完全按照机座来分的,比如:Y225M--4和Y225S--4的两台37KW的电动机,虽然它们的机座不一样,一个是中机座,另一个是短机座,但是他们的轴承型号是一样的,都是6313。我们单位的电动机有百余台,因为检修熟练了,所以每台的轴承型号都能记得很清楚。

网友D:
好多进口的电机铭牌都有标识,可是国产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E:
有一种转门的轴承型号手册,可直接查阅的

网友F:
很简单的大概的判断方法,看一下马达的轴径,就可估得出来.小功率的一般是二零几,大功率的一般是三零几,特殊的打开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在这方面不必认真,铭牌上标明了你就照办,没标明就拆开来看

网友G:
马达的型号和轴承的关系可以查维修手册,那上面有马达转子的轴径,也就是轴承的内径,就可以知道轴承的型号了.

网友H:
有手册可查的. 一般Y 系列的都是620x  630x  的.

网友I:
是啊,国内的产品应该好好学下国外的,如果把轴承规格标出来,维修,准备配件就方便多了,要向那些厂家提下意见才行

网友:
简单的大概的判断方法,看一下马达的轴径,就可估得出来.小功率的一般是二零几,大功率的一般是三零几,特殊的打开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在这方面不必认真,铭牌上标明了你就照办,没标明就拆开来看

网友J(2009-03-14):
在线销售轴承QQ1125197258,专业咨询。

网友J:
在线销售轴承QQ1125197258.

网友K:
那要看电机手册

网友L:
可以通过电机铭牌上电机型号查出轴承型号,都是固定的了!

网友M:
谁有电机手册?

网友N(2009-05-07):
请问YPT355L-6  250KW电机轴承型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