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华PCI-7432卡设置问题

楼主(2006-08-16):
用DELPHI语言写程序
定义为:
function DO_WritePort (CardNumber:Word;Port:Word;Value:Cardinal):Smallint;stdcall;
function DI_ReadPort (CardNumber:Word; Port:Word; var Value:Cardinal):Smallint;stdcall;
function Register_Card (CardType:Word; card_num:Word):Smallint;stdcall;
function Release_Card  (CardNumber:Word):Smallint;stdcall;

共100引角,我连接26号角IDO0成功(串连电阻及灯),发信号灯可以开关!但其他口如IDO1,IDO2等没有成功!下面是我的程序,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cardn:=Register_Card(pci_7432,0);
if cardn>0 then
    begin
temp:=DO_WritePort(cardn,0,$1);
temp:=Release_Card(cardn);

Port是接口号吗?是否只能为0?Value值只能是0或1开关吗?

function DIO_PortConfig (CardNumber:Word; Port:Word; Direction:Word):Smallint;stdcall; 是用这个设置吗?Direction是设置什麽的?

网友A(2010-01-07):
PORT为0是的产品所规定的,value值是16进制的值,0-15

网友B(2010-07-12):
凌华技术工程师小秦:15810922175随时联系。

QQ:38675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