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1711-STN的通信

楼主(2006-08-16):
请问海泰克PWS1711-STN系列怎么跟电脑通信,请那位高手赐教`

网友A:
用与电脑的通讯线了

网友B(2008-09-21):
呵呵;这个有二个COM口,都可以与电脑通讯;

但人机上要设好是哪个与电脑连;

网友C(2008-10-29):
开机时选一下通讯端口

电脑插在那个口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机时选一下通讯端口

电脑插在那个口就好了

很简单的哦

网友E:
手册里应该有说它与电脑的连接线接口,这个通信线自己动手做一条。只要按照手册里连接规则焊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