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3300张力专用变频器

楼主(2006-08-16):
TD3300张力专用变频器这款变频器己经用了很多台,用在纸张涂布机和分切机,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显示张力变化,根据说明在通常情况下0到最大张力(在变频器内设定)对应有一个0到20毫安的电流在模拟输出端上输出,在实际上末能实现,请朋友们说说要怎样做.

网友A:
把F6.06设为12。把张力显示表接到AO1上。

网友B(2006-10-10):
肯定不是朱先生说的这么简单,多次用过的人不至于这也不知道。

网友C:
这个问题直接找代理商问一下即可,楼主其实没有必要在此发贴的!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很快得到回答!

网友D:
既然用的是恒张力,变化就很小,有必要测张力变化吗,我们公司用在涂布机和分切机都很好用(薄膜上)

网友E: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what?

网友(2007-01-03):
汇川的MD330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而且服务非常周到,亲身感受过。有问题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