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06-08-17):
请问OMRON的复位指令怎么写的
比如LD   00000
    SET  01000
    LD   00001
    RSET 01000
 我这个怎么老提示重复输出啊,用三菱的直接就可以了啊

楼主:
晕,怎么没有人有反应啊。
哎~~~,没有就算了,现在我用KEEP指令把问题解决了,不过用起来没有SET和RESET灵活

网友A:
我试过了,这样的写法没有问题,软件环境:CXP5

网友B:
只是会警告,不要紧的!
编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大堆警告,只要你程序逻辑上没问题,不影响运行的。

楼主:
    谢谢二位了,原来警告可以忽略的啊~~~~~~~~~
    我的程序已经写完了,全部改成了KEEP的:)

楼主:
回legoo
    编译后会发现有一个infor。因为以前一直用三菱PLC,对这个不熟(我写程序一般要求没有一个警告)

网友C:
好象是语句次序不对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我是小菜在 2006-8-17 18:23:00 发表的内容:
  回legoo
    编译后会发现有一个infor。因为以前一直用三菱PLC,对这个不熟…
--------------------------------------------------------------------------------------------
警告常常在下述情况下出现:
有时需要多次SET或RESET同一个位;
有时直接将INT用于LINT整数运算;
有时直接将UINT数据类型用于带符号整数运算;
有时直接将INT/UINT用于浮点运算;
...
当然,这些都可以完全避免的,只是要多花些精力。

网友C:
OMRON的PLC运用SET、RSET等语句,都要重复使用同一个位,出项的警告能避免吗?不太可能吧。

网友B:
可以!用Keep代替SET、RSET.

网友C:
用Keep代替SET、RSET能避免出项的警告,但有什么场合使用SET、RSET不出现警告?

网友B:
在上次回复中我已经说明了“当然,这些都可以完全避免的,只是要多花些精力。”
我是针对整个程序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某几个指令。
谢谢!

网友D:
omron的set,reset指令就是会出警告,个人认为是omron的plc的一个不完善的地方,不应该都报警高,要区分具体的情况

楼主:
回Legoo
   我在二楼的时候说已经用KEEP解决了,当然,谢谢你的好心提醒!

楼主:
  我现在发现在写步进指令时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我自己先找找看,如果没办法再来请教。
  谢谢各位!

网友E:
好多时候有警告提示是正常的

网友F(2007-03-23):
OMRON的PLC运用SET、RSET指令就是会出警告
晕 请问哪位高手能个解释

网友G:
编译...
[PLC/程序名 : 新PLC1/新程序1]
[段名称 : 段1]
警告:重复输出 SET 10.00 在条 0 (6, 1)
警告:重复输出 RSET 10.00 在条 1 (6, 1)
[段名称 : END]

新PLC1 - 0 错误, 2 警告.

网友G:
这个警告只是提示你程序中存在重复输出的地方,不是语法错误。
其实,不是SET、RSET的程序段也可能采用重复输出(只要有需要)。
软件根本无法判断你是故意这样写的还是无意写错的——甚至你还可以再输出几次这个线圈...

网友H:
应该这样写:                                                         LD00000                                                     FUN SET 01000                                              LD00001                                                     FUN RESET 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