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的MACSV的一个难题

楼主(2006-08-17):
哪位大侠会和利时的MACSV,我遇到一个难题,在空分系统中,我需要在操作员画面中显示一对压力的差值P1与P2的差值PDI1,以及水流量F1的累积量AF,现我在数据库总控中的AM加入了这两个内部变量,并在控制器算法的POU中加如了这两个值的算法,P1subP2输出PDI1 ,设置PDI1:=real,F1 hsaccum AF AF=:lreal,图形组态中加入了这两个内部点,但是在基本编译,联编,生成下装文件,下装后,这几个点在画面中显示的却是#######,并且没有文字注释,谁能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在画面中显示这两个点么?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如下处理:
1、首先在conmaker中定义PID1和AF,数据类型必须为real;
2、在conmaker中将hsaccum的AV项使用lrea_to_real转换后输出给AF;
3、编译conmaker成功;然后编译数据库,检查AM中是否已经读入新增的2个点,成功后生成下装文件,开始下装控制器,最后下装服务器和操作站;
如果以上还不行,你尝试删除工程目录下的io.dat文件后重辛联编,下装服务器即可。
(这可是自己学习的一点经验,出问题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