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电梯控制板维修1例

楼主(2006-08-17):
台风‘派安比’携风带雨,来势汹汹,公司的3吨东芝电梯因电路进水,宣布罢工。工程部员工将电路板用电吹风吹干后,装上试机,电梯还是不动,召电梯公司解决问题。经对换电路板试验,有一个开关电源及一块控制板损坏。控制板可用,但有一层控制失效(共4层),按上升键不起作用。工程部人员和电梯公司员工将坏件带至本部,请求尽快确认是否可修,电梯急等使用!如不能修则要买新件,小开关电源报价400,控制板报价15000,电梯公司员工一脸幸灾乐祸,准备发笔小财。

楼主:
开关电源是110VAC输入,15VDC输出,不通电用万用表依次检查保险、整流桥、开关管未损坏,各二极管也未损坏,也未见有元件烧损的痕迹,但板上似有水渍浸过的痕迹,找无水酒精清洗有痕迹的地方,用电吹风吹干。找一个220V转110V变压器,次级接电源输入,测输出15V正常!带一个24V/10W的灯泡也正常。

网友A:
还不错!又学了一点!呵呵!!!!!!!

楼主:
控制板上元件密密麻麻,咋一看无从下手,手下一个新来的MM技术员拿了在线测试仪就要来个“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偶朝她摆摆手说:NO!应该先分析清楚,根据故障特点和损坏概率,有重点地、有先后顺序地检查。从故障特点来看,此板只有一个楼层无响应,其它楼层响应良好,说明此板的大脑-CPU及数据、地址总线完好,程序也没有混乱,(即使程序乱了也不会乱得刚好一个楼层不行),只有一个楼层不行,说明这个楼层从按键到此板CPU能识别开关信号的通路有问题,且信号不是公共的通路,如果公共通路坏,则每个楼层都会有问题,则故障可以这样来查:CPU、RAM、ROM、通讯部分、显示电路部分都不用理会,只要查数字量输入部分,输入部分是通过光耦将开关信号传输到后级,从损坏概率上讲,光耦又是容易损坏的元件,所以先查光耦。
    经在线测试检查,果然有一只四路光耦TLP621的其中一路损坏。MM找到故障后,眉飞色舞,“老大,我修好了!为公司挽回15000块的损失耶!”
    “NO!你还得分析一下光耦损坏的原因,弄不好换上去一个还会坏滴!”
     “为什么此光耦早不坏,迟不坏,台风一来就坏了?要知道这板子可是进了水的,进了水为什么会坏光耦呢”

网友B:
现在修好吗,不要怕,我公司可以帮你维修,不用换新的,节省成本,维修电话是0769-23157160曾先生,13669852127

网友C(2006-10-08):
后来如何?敬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