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plc与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8-17):
小弟现在在做三菱A系列与电脑的通讯,通讯模块是A1SJ71UC24,请问它和电脑的串口线的引脚应该怎么配置??说明书上它分了外部设备是否能开关CD信号来说的怎么接线.我的问题是,
1:电脑的串口是否能控制CD信号??
2:电脑如果不能控制CD信号,那么通讯模块需要设置CD terminal check disabled,请问该怎么设置??

楼主:
我现在是2对3,3对2,4对6,6对4,5对5,通讯时rd灯亮但sd灯不亮,是不是通讯线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望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