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下我给这么控制最好!

楼主(2006-08-17):
我是在一个漏斗状的容器内灌装带泡抹的液体。这个容器容量为10公斤左右。我现在的要求是控制这个容器内的液体用什么控制最好。容量误差为+/-1两左右。

楼主:
楼上的这个我也考虑了!!但是还是不行了!!!不过现在找到能用的东西了,但是就是价格太高了。我配套的对方还在考虑,

网友A:
说说配套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楼上的我用的是一种和液位测量一样的东西了。具体型号我现在还没拿到。

网友B:
测量方法能想出几种来
不过0.5的精度不好保证!

楼主:
楼上的人家说能够保证在2%哎!!!

网友B:
哦,2级的话,不是就超差了
0.1/20

网友C:
我做过N个液体灌装,不过是油品,我感觉秤重好点,你看看配套东西再说吧

网友D(2007-04-29):
称重,如果容器的话,用导波雷达测液位

网友E:
用称重模块吧,也可以用高精度的台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