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怎么做转盘设备

楼主(2006-08-17):
请教一下,我要做转盘的设备,PLC 是松下的,我需要步进马达,我要什么驱动器呢``
谁有手册,发一份.....有个例子最好.   谢谢了

网友A:
用fpg吧.这种做运动控制较好.

网友B:
你要做什么样的转盘设备,说明一下。。。。。。

楼主:
 徐孜,不好意思,晚上我不上的.我QQ 76480879                  就是要360度,分12等份,等于是转30度停一次.转盘很小,我想马达是垂直放.马达转30度,转盘转30度.
  顺便问一下,PLC给驱动器的脉冲是怎么给的. 谢谢!!

网友C:
步进马达应该有专门的驱动器啊
可以利用PLC的脉冲输出口来实现

网友A:
 徐孜,不好意思,晚上我不上的.我QQ 76480879                  就是要360度,分12等份,等于是转30度停一次.转盘很小,我想马达是垂直放.马达转30度,转盘转30度.
  顺便问一下,PLC给驱动器的脉冲是怎么给的. 谢谢!!

挺好做的,且做起来很有意思.

楼主:
 李彬,可以详细说明一下PLC的脉冲输出吗?我知道是X1,X0 ,X2是专门的输出口,但是程式是怎么写的,(怎么给驱动器的).
 通讯网,你说很好做,也不说说看.

网友A:
如图:只要给x0信号,步进电机即以100hz的频率起步,在50ms内加速到2000hz,减速也是在50ms内从2000hz减到100hz然后停止.总共200步.30度.反向的话,给步进电机加一个反向信号就行.

楼主:
通讯网,谢谢你.感谢你的回答.有什么需要,请联系QQ 76480879

网友D(2010-11-22):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步进驱动器控制转盘,动作能360度的定位,细分是12800,步进电机是二相混合式的1.8/0.9度,计算公式是如何运算的?为什么监控出来是1600的时候是转一圈,有点不解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