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距离太长怎么办?

楼主(2006-08-17):
一台PC与一台设备只能通过RS232通信,但它们之间的距离很远,请问有什么成本较低的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通讯距离有多远?成本要求控制在多少?
如果要求稳定的化可以采用研华4520+4521 距离可以在1200米以内通讯
可以打电话咨询
010-51659278-121

网友B:
‘很远’是多远?
可以降低波特率。

网友C:
可以选用无线数传电台啊
如有需求请咨询:0755-83476365 技术部

网友D:
对,就用电台吧。

楼主:
PC到仪器的距离是100米.RS232最大距离是20米吧!波特率已经设好了,降不了.

网友E:
使用隔离远传。

网友B:
改波特率是最简单的办法。RS232最大距离我用到150米,波特率4800。

网友F:
先转成485,在转成232,或许可以试试。

网友A:
adam4520 232转485 4521 485转232
波特率9600 传输距离1200米
或者用无源的转接头
232可以到150米吗?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听说有一种RS232长线远传器,300元,我会买一个试一试,试完后把效果告诉各位。

网友G(2016-08-24):
请问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H(2016-10-28):
这个可以问下当时给解决方案的公司

网友I:
一般可在两端各加一个长距离转换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