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31变频器与Twido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6-08-17):
小弟最近在用施耐德变频器与其品牌的TwidoPLC通过Modbus进行通讯!先讲硬件:PLC是TWDLCAA400DRF变频器是ATV31!220伏电压输入的.通讯用的是TWDNAC485T的端子;通讯设置均按照其说明书上设置的.问题就出在变频器设置成Modbbus控制是变频器显示NST;把变频器设置成端子控制或者面板控制时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这个困扰小弟很久现像广大的高手师傅求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忘记我的联系方式了:13651181336姓丁.我的信箱:dwc213344@163.com

网友A:
唉!!!

我还遇到更离奇的问题呢!有人问我,故障代码Ready是什么意思?!

我的答案是一样的,这个代码代表变频器正常。

网友A:
变频器用通讯控制和用端子控制不同,有一个叫DRIVECOM的行业标准。本想发帖讲怎么做的,可是不是VIP,不能发图。你自己到网上搜吧,搜DRIVECOM。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设置停车方式的参数!可是为什么用面板控制或者端子控制是正常的用MODBUS控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B:
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你有仔细看过DRIVECOM的状态转移图的话就会明白了。当你将变频器起停通过通讯控制时,变频器会首先进入“自由停车”状态(也就是“NSt”)。

网友C:
TwidoPLC内置了和ATV31变频器通信组件用起来简单方便

楼主:
这个问题在我们公司的另位工程师的指导下已经可以实现控制了!在程序里面添加一个功能指令!

网友D(2006-10-15):
应该看一下atv31modbus&canopen通讯手册

网友E:
看一下31的通讯手册,完全按照里面的流程图走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2007-11-27):
不好意思我的电话留错了!

网友F:
我在四台通讯控制时,走drivecom流程,以前都是好的,突然有一天启动后,频率一会上,一会下,等到达设定频率后就好了,停止没有什么异常,感觉是升速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