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上变频器的PLC电源模块经常要烧,咋办??

楼主(2006-08-17):
(无正文)

网友A:
换别的品牌的变频器,并且认真设定参数。
有些变频器选用模块有偷工减料嫌疑,使用中参数设置不当是摸块损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B:
    行车上工作环境恶劣:1.震动造成模块与散热板之间松动.
                      2. 震动造成行车电源输入与"牙脚扳"处接触
                         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