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变频故障

楼主(2006-08-17):
施耐德ATV28变频  三相 380V 0.75KW ,没带负载,通电就显示"OBF'(减速期间过电压),请各位朋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里面的接触器不好吧

网友B(2007-04-23):
结果如何?

网友C:
内部不知道啥东西坏掉了!

网友D(2010-01-30):
减速时间过短,造成的过电压

网友E:
内部参数设置问题,减速时间常数最值得检查一下,是否设置为“0”或者设置数值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