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设备的一些基本常识

楼主(2006-08-17):
大家知道,一谈到电源,就联想到低压电器设备;目前发射台各科都离不开低压电器,在这里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低压电器的分类,以及各配件的作用及特点:

首先,低压电器是指额定电压为100V及以下的电器。低压电器用途十分广泛,品种繁多,产品结构种类各式各样,一般分为:刀开关、熔断器、自动开关、控制器、接触器、控制器、控制继电器、变阻器、调压器等等。

低压电器按控制对象可分为:用于电力传运系统的为低压控制电器,如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变阻器、控制器,主令控制器等等;用于低压配电系统的为低压配电电器,如:刀开关,空气开关,熔器断等。

下面介绍一下几种配件的作用及特点:

一、刀开关

刀开关的运用主要根据电力回路的额定电流,这个电流应当等于所控制的各支路负截额定电流的总和。如果回路中有电动机,则应按电动机和起动电流来计算,此外,还要根据回路可能出现的短路电流来选用。

它的型号表示为:刀开关用于交流电压500V以下,直流电气440V以下电路中,用以切断电器。其最大额定通过电流可达1500A。刀开关没有过电流保护装置。使用时应与带有过电流保护装置的电器串联使用,如熔断器、自动开关等。刀开关灭弧能力差,一般不带灭弧罩的刀开关,不用来切断负荷电流:带有灭弧栅罩的刀开关虽可切断额定负荷电流,但一般只作为隔离用。

二、熔断器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与熔体的额定电流不同,某一额定电流等级的熔断器中以装入几个不同额定电流等级的熔体。所以选择熔断器为线路和设备的保护时,首先要明确选用熔体的规格,然后再根据熔体去选定熔断器。

选用原则:

1.熔断器的保护特性必须与保护对象的过载特性有良好的配合,使其在整个曲线范围内获得可靠的保护。

2.熔断器的极限分断电流应大于或等于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短路冲击电流的有效值,否则就不能获得可靠的短路保护。

3.熔断器的极限分断电流应大于或等于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短路冲击电流的有效值,否则就不能获得可靠的短路保护。

三、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的用途和结构特点及常见故障交流接触器广泛用于电力传动系统中,作为频繁或分断带负荷电路的控制电器,交流接触器为电动操作,所以适合于远距离操作及自动控制系统。交流接触器不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因此在线路中使用需要与带有过电流保护功能的电器配合使用。如配合熔断器、e动空气断路器、热继电器等。交流接触器由电磁系统、触头系统、灭弧装置及机构附件组成。电磁系统包括电磁线圈和静、动铁芯。静铁芯在下、动铁芯在上,电磁线圈在静铁芯上。

当电磁线圈通电时,静、动铁芯即被吸合。触头系统包括一组三相主触头及两个常开,两个常闭辅助触头。主触头和动铁芯连在一起。主触头为双断口,用来接通主电路。辅助触头则接在控制回路中,以实现各种控制方式。灭弧装置一般为陶瓷制成的栅式灭弧罩,用来及时熄灭因断开大电流而产生的电弧。结构用来支撑、固定各工作部件,并起到电气绝缘的作用。当需要接通主电路时,先接通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力将动铁芯吸合,连在动铁芯上的动触头随之接通电路。当电磁线圈断电后,吸力消失,动铁芯由于弹簧的作用力而分离,触头随之切断电路。这种特性形成了交流接触器的失压保护功能。

四、自动空气断路器

自动空气断路器的主要用途自动空气断路器是低压开关电器中的一个主要类型。一般也称作自动空气开关、自动开关等。由于其具有较好的操作特性分、合闸操作速度快:保护特性—具有过载,短路、失压等保护性能:灭弧特性—有去离子栅灭弧室能快速灭弧。由于它兼有断路器和保护装置的良好功能,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所以在低压配电系统中作为控制及保护设备应用。

网友A:
好象我懂这些,不过我还是很谢谢你

网友B:
温习一下

网友C:
虽然是基础知识,但是总结的还是不错的,使人一看就懂

网友D:
用于220V、380V的电器应该也算低压电器。

网友E:
谢谢,基础知识是最重要的

网友F:
   介绍的是不错,比较详细.

网友G:
用于220V、380V的电器应该也算低压电器。

我觉得应该也算低压电器

网友H:
这东西好,希望不要沉下去!

网友I:
“低压电器是指额定电压为100V及以下的电器”——笔误,所以有楼上几位的问题。

网友J:
好像低压电器的低压通常是指DC1500V,AC1200V以下

网友K:
500v以下好象就是低压电器设备

网友L(2007-04-17):
基础知识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