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配电房跳闸

楼主(2006-08-17):
本单位由一条高压线分别供给三台变压器,分别为1#(400KVA)、2#(400KVA)、3#(315KVA),其中1#、2#变压器及其出线均是是98年增置的,3#变压器是2006年1月才增置的。
8月17日凌晨2:00左右,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1#配电柜总闸跳开,当时该柜只有一台11KW的水泵在运行;
2#配电柜总闸跳开,当时无任何负载在运行;
3#配电柜约有30KW的负载在运行,但其总闸却未跳开。
现不明白其原因,请各位大侠发表见解,谢谢!

楼主:
奇怪的是:
如果供电局高压线路发生问题(如瞬间停电、掉电或欠压的话),造成1#、2#跳闸,那么为什么3#又不跳呢?
难道3#柜的开关不灵敏?但是供电局又说该线路没有监测到异常。
如果是低压侧问题(线路或负载的问题),但当时低压侧并没有多少负载?如果说是1#、2#的出线因带电对地短路,为什么两台都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瞬间停电造成的失压保护,3#的保护值有可能偏大?最好是进行继电器保护校验

网友B:
说来也怪,我们公司也出现了差不多同样的事,我们公司一共有7台变压器,5台500KVA的,一台1000KVA的,一台800KVA的,也有一次只有一点500KVA的变压器没有跳,其它的都跳了,高压也是正常的没跳,公司领导叫写一份报告,到现在还没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帮忙分析原因.也谢谢各位了.

网友B:
高手请出马,等待答案中

网友C(2006-09-16):
很可能是开关有问题,我们公司现在有ABB的就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开关的问题,仅供参考. 关注中.

网友E:
我这几天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深更半夜启动发电机搞得草木皆兵。关注中

网友F:
我公司一台315KVA变压器,新购一台110KW空压机,星三角启动.在启动时总闸跳开.
请问空压机启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G:
是不是打过雷

网友H:
1 你们得断路器是否有失压脱扣线圈,新型的断路器失压脱扣时间可调。而电网经常因某些原因造成跳闸,为保证供电的可靠性,电网会在0.5S左右的时间重新合闸一次

网友H:
如果电网停电时间与断路器脱扣时间差不多时候容易出现1楼所说的问题
苟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17 15:19:00
我公司一台315KVA变压器,新购一台110KW空压机,星三角启动.在启动时总闸跳开.
请问空压机启动电流是多少?
110KW电机星三角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在3000--4000A,断路器的瞬间脱扣电流有点偏小,可适当调整总闸的瞬间脱扣电流

网友H:
以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QQ:475761006或发邮件zzyog@tom.com
在不行打电话13333747272

网友I:
应该是电网瞬时停电造成的,我们单位都已经把失压线圈给去了,就是怕麻烦,就是有时候瞬时停电的时候有的设备停了有的没停.

网友J:
见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