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ACS143-4K1-3加负载频率上不去

楼主(2006-08-17):
各位高手:我们有一台ABB的ACS143-4K1-3加负载频率上不去,空载的时候可以从0-50HZ,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A:
   可以先恢复出厂设置,就是修改变频器的设置宏,就是9902,先修改到别的宏确认后再改到标准宏,再将电极的参数写进去,用本地控制开一次,如频率能上去就说明机器正常,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再看看

网友B:
增加转矩提升值试

楼主:
真有热心人!谢谢 龙石:和程世恩: 恢复出厂设置已经试过了。9902改成0(出厂设置)试过,又改回1(ABB典型值)也试过还是那样,电机参数我没有变,因为电压380 频率50 转速1440也没什么好变的呀?

程工的增加转矩提升还没有试,不过我带动的时一个0.18KW的风机应该不会带不动吧?不过我回头会试试的。有进展愿通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A:
  ABB的ACS143-4K1-3型号已经停产,如是硬件有问题,在包修期内ABB是可以给换机的,如是在包外就报废不用修了,因为修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A:
你公司在那里,如在上海附近可直接寄到我公司帮你看看
我们是ABB维修站

楼主:
龙石你好。我们在北京呀,保修肯定过了,要不谁捣腾他呢?
谢谢你对这个帖的关注!

楼主:
看来大家最近事情都很忙呀!也没人理我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