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楼主(2006-08-17):
    在传动控制过程中,如纸机、印染机或其他传动系统中经常遇到有几台电机同时拖动同一负载的情况。例如压榨部两辊压榨,上下传动辊都有自己的传动电机,通过加压同步运行。所以类似这样的传动只有电机速度同步运行并不能满足实际系统的工作要求,实际系统还要求各传动电机负载率相同,否则会出现某台电机出力大,某台电机出力小的情况,甚至出现被出力大的电机拖着走的情况。
    对于造纸机,如网部真空伏辊、驱网辊同时带一张网;压榨部真空吸移、真空压榨等复合压榨;压光机上下辊;施胶机上下辊等都属于多电机传动。所以这些分部要求有负荷分配,它们之间要求速度同步的同时还要求负载率均衡,负责会影响正常抄纸,当负荷不能均匀分布时,有可能撕坏毛布或造成断纸。
    交流供电的情况下,出力大的变频可能过电流跳闸,出力小的变频可能会过电压跳闸。

楼主:
负荷分配解决方式,请查阅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54

网友A:
用ABB主从卡,实现负荷自动分配。用软件编制采用转矩控制,实现主从负荷自动分配。对于低速造纸机,也可采用速度同步控制,实现负荷分配。

楼主:
负荷分配解决方案: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