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问HITECH与S7-200怎么通讯?

楼主(2006-08-17):
请问用HITECH PWS6600一个接口怎么样与几个S7-200(一个COM的PLC)通讯,可以用PWS6600一个COM直接接几个PLC吗?如不行请问怎么才能做得到?谢谢各位!!!

网友A:
在屏软件中把各个PLC的站号区分开,RS485方式就可以!最大可以接256个!

网友B:
1.在adp软件中把站号分开,如一号站地址写为:1:vw0 二号站写为 2:vw0 ........
2.同一个com口下的各站采用485并联
3.设置好plc的各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