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谈阻抗

楼主(2006-08-17):
http://home.kimo.com.tw/cute5466/index1-2-4.htm

谈 阻 抗

     阻抗是音响圈中最常看到的字眼了,但是它到底意所何指呢?许多人在看到喇叭标示的阻抗值是四或八欧姆的时候,会直觉地拿起三用电表往喇叭的二个接线端子一量,看看到底是不是正确,可惜的是绝大部份的人都失望了,因为用三用电表上的电阻档量出来的结果并没有和喇叭上面所标示的一致。原因呢?因为你误会了,你搞错了。

    阻抗与电阻不是完全一致的东。在国中的物理课本上,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有关电学方面的理论,其中提到了有关电压、电流、电阻以及电功率之间的原理和数学关系。绝大部份没有继续进修电学方面的课程或从事于电子专业的人士,其毕生的电学常识乃尽粹于斯,这还是当年上课没打瞌睡,经努力、认真、用功学习后才能拥有的辉煌成果,难怪你会把阻抗当成电阻了。

    阻抗从字面上看就与电阻不一样,其中只有一个阻字是相同的,而另一个抗字呢?简单地说,阻抗就是电阻加电抗,所以才叫阻抗;周延一点地说,阻抗就是电阻、电容抗及电感抗在向量上的和。在直流电的世界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有电阻,只是电阻值的大小差异而已。电阻小的物质称作良导体,电阻很大的物质称作非导体,而最近在高科技领域中称的超导体,则是一种电阻值几近于零的东西。但是在交流电的领域中则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意即抵抗电流的作用。电容及电感的电抗分别称作电容抗及电感抗,简称容抗及感抗。它们的计量单位与电阻一样是欧姆,而其值的大小则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系,频率愈高则容抗愈小感抗愈大,频率愈低则容抗愈大而感抗愈小。此外电容抗和电感抗还有相位角度的问题,具有向量上的关系式,因此才会说: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

    一般音响器材常见被提到阻抗的地方有喇叭的阻抗,前后级扩大机的输入阻抗,前级的输出阻抗,(后级通常不称输出阻抗,而称输出内阻),信号导线的传输阻抗(或称特性阻抗)等。若说到器材内部电子线路及零件的各部份阻抗那就更琳琅满目复杂多多了,非三言两语可说明清楚。在此我们专只约略介绍有关音响器材标示的阻抗具有什么样的实质意义。

    由于阻抗的单位仍是欧姆,也同样适用欧姆定律,因此一言以蔽之,在相同电压下,阻抗愈高将流过愈少的电流,阻抗愈低会流过愈多的电流。光是这么简单一句话,你可知道多少音响器材的搭配学问尽在其中吗?

    先从喇叭的阻抗谈起。最常见到的喇叭阻抗的标示值是八欧姆,也有很多是四欧姆,这代表了什么呢?这代表了这对喇叭在工厂测试规则时,当输入1KHz的正弦波信号,它呈现的阻抗值是四或八欧姆;或是是在喇叭的工作频率响应范围内,一个平均的阻抗值。它可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随着频率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可能会起伏得很可怕,可能在某频率高到十几廿几欧姆,也可能在某频率低到一欧姆或以下(这种喇叭通常被视为后级的杀手,当年以Apogee最为著名)。好,让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当后级输出一个固定电压给喇叭时,依照欧姆定律,四欧姆的喇叭会比八欧姆的喇叭多流过一倍的电流,因此如果你会计算功率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何坊间会传言一部八欧姆输出一百瓦的晶体后级,在接上四欧姆喇叭时会自动变为二百瓦的道理。

    可是你先别高兴,以为占到了便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当喇叭的阻抗值一路下降时,后级输出一个固定电压,它流过的电流就会愈来愈大,你确定你的后级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你知道喇叭阻抗一路下降的结果到后来就有点像是把喇叭线直接短路的意思,所以阻抗值有时会低至一欧姆的Apogee喇叭被称作后级杀手的原因,你明白了吧!所有的电晶体后级扩大机,其输出电流的能力均有其设计上的限制,超出此范围,机器就要烧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人常说的:后级的功率不用大,但输出电流要大的似是若非的道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会详细讨论)。

 同理,如果有一对喇叭的阻抗很高,像早期15 的RogersLS 3/5A,那扩大机的输出功率岂不自动减半?没错!如果这对喇叭的效率又很低的话,你要它发出高音压来,能不动用高功率扩大机吗?江湖有传言:上扬唱片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门市有一对15的Rogers LS 3/5A,作为背景音乐之用。推它的扩大机是一部日本早期的Technics综合扩大机而已,但包括刘老总及赖主编在内,均盛赞它好声,你言如何?早期日本扩大机给人的印象就是功率标示很高,但输出电流能力则令人颇有微词,君不见小小一套床头音响组合动不动就是300W吗?可是KRELL的300W后级你想一个人扛是扛不动的。这种高电压低电流的日本扩大机一遇上现在满街都是的低阻抗喇叭,一下子就软脚了,但是如果碰上了高阻抗喇叭,例如……,会不会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当哈利遇上莎莉呢?搭配之妙啊!岂可等闲视之。

    接下来来看扩大机的输出入阻抗。一般我们常耳闻的说法是:扩大机的输入阻抗是愈高愈好,而输出阻抗是愈低愈好。为什么呢?因为输入阻抗高了,从讯号源来的讯号功率强度就可以不必那么大。这么说也许还有读者不甚了解,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欧姆定律;假设讯源输出一个固定电压,传送往下一级,如果这一级的输入阻抗高,是不是由讯源所提供的讯号电流就可以降低?如果输入阻抗非常非常的高,则几乎不会消耗讯号电流(当然还是会有)就可以驱动这一级电路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几乎只要有讯号电压,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对于低输入阻抗的电路呢?就正好相反了,它必须要求讯号能源能提供较为大量的讯号电流,因为在同一个电压下,低输入阻抗会流进较大的讯号电流,如果讯源提供的电流强度不足以满足下一级电路的需求,它就不能完美地驱动下一级电路。而讯源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就是讯源的功率了。

   另外何谓低输出阻抗呢?它有什么好处呢?通常低输出阻抗被提到地方大半是指前级扩大机的输出阻抗,后级通常是称作输出内阻的。前级的低输出阻抗有几个好处:一.一般会强调低输出阻抗即表示了它有较大的电流输出能力,容易搭配一些低输入阻抗的器材(后级)。二.低输出阻抗可以驱动长的讯号线及电容量较大的负载,以音响用前级为例;前级的输出阻抗在与讯号线结合后,输出阻抗加上讯号线本身固有的电阻与电容会形成一个RC滤波的网路,当输出阻抗愈高时,则经过讯号线后的讯号,其高频端的滚降点就会越低,反之则愈高。你应该不会希望高频滚降点移进耳朵听得到的音频范围吧?所以遇上电容量大的讯号线,你还是选一部输出阻抗低一点的前级较为保险。这也是为什么每一种讯号线会有不同声音部份原因。

    有了以上大略的说明,你应该可以明白;所谓扩大机输入阻抗愈高愈好,输出阻抗愈低愈好,其主要理由即在此一在与其它器材互相搭配时,其匹配性比较高。

 那么照此说来,我们就把每一部扩大机不论是前级或是后级的输入阻抗都设计得很高,输出阻抗都设计得很低,不是就完美无缺了吗?让我们再从输入阻抗看起,由于高输入阻抗所需的讯号电流较少,可知连接其上的讯号线中流动的电流必较小,因此对于讯号线品质的要求就可以不必那么高,因为少了一个电流的干扰因素在内,这也是高输入阻抗带来的另一个优点。但是高输入阻抗的优点既然这么多,为什么市面上找得到的高输入阻抗前级或后级竟寥寥可数呢?让我偷偷问你,你有没有用过收音机?你知道收音机的讯号是从哪儿来的吗?从空中来,你答对了。从空中来,你可知道空中存在有多少的电磁波?多到集合你全家老小的手指头加脚指头都数不完,这些可都不是你想要的音乐讯号哦!当空中的这些电磁波被作用有点像天线的讯号线拾取后,虽然只是一点点的杂讯电压,但是一个高输入阻抗电路却能轻易地将其放大(正是其优点),于是乎,当有人抓了一把沙子放进你热腾腾的大卤面时,你还以为是黑胡椒粉呢!

    易感染杂讯,就是音响器材在设计输入阻抗时,明知高输入阻抗的诸多优点,但也不能任意设计得很高的主要原因,胆敢设计成高输入阻抗者,必有其对抗杂讯干扰的过人之处,Cello有一款前级名为Encore IM,其标称输入阻抗即高达IM,为HI-END音响界最有名的高输入阻抗前级。但这个纪绿最近被日本SONY公司所出品的一款输入阻抗高达2M 的前级给突破了。

 虽然Cello的1M前级在音响界已是不得了的事情,但就电路的输入阻抗而言,还不算太高啦。随便一个FET做为输入级的IC它的输入阻抗都可以高达百万M,就像前阵子有点红的BUF-03这颗适合作为缓冲器的IC它的输入阻抗就有这么高呢!常见的前级的输入阻抗,在早期真空管的时代,由于真空管本身的输入阻抗就比较高,因此大都设计成500K或 250K,晶体前级则大多数是100K或50K。近来则输入阻抗有愈设计愈低的趋势,20K、10K也已经很常见了。

    后级的输

网友A:
这个还行,只是属于电子音响方面。我喜欢行文风格

楼主:
是以电子音响为例没错, 但不局限于此; 信号源与量测端的阻抗匹配也是类似的道理.
量测端的输入阻抗很大时, 量测到的数据较易有 Noise 产生, 易有 floating 的现象;
量测端的输入阻抗很小时, 流入的电流(信号源)却又太多, 可能造成偏差.
如何依用户端的实际环境/情形, 选择一个适当的量测端输入阻抗,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

网友B:
‘四欧姆的喇叭会比八欧姆的喇叭多流过一倍的电流,因此如果你会计算功率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何坊间会传言一部八欧姆输出一百瓦的晶体后级,在接上四欧姆喇叭时会自动变为二百瓦的道理。’——待榷。
P=IIR ,电流‘多流过一倍’,功率按电流平方增加,是不是大一倍?

网友B:
发多,非我本意

楼主:
以上述 P=IIR 公式来算, 令 r=1/2R, i=2I
则 p=iir = (2I) * (2I) * (1/2R) = 2IIR = 2P
这样计算正确吗? 请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