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進:關於路由上網遇到的麻煩

楼主(2006-08-17):
請教:本人近日弄了電信上網業務,買了一個4口的d-link路由,互聯星空的貓接wan端口一台機器都上不了,接到最外面的一分端口反而有一台機器可以上,請教各位同仁,為甚麼啊?如果說是電信限制了一個IP上兩機的話,那我的路由也有MAC地質複製功能啊?江蘇電信
那位高手指點
謝謝

网友A:
我不这么认为,一条线带12台电脑你试过吗?搞工控的不会点网络还真不行。
你做过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B:
你需要通过192.168.1.1进入,给每台机器分配IP

网友C:
开你的猫带路由功能没有
如果带路由就可以了

网友A:
DHCP自动分配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