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PM2A

楼主(2006-08-17):
前一段时间调试一台机器,
PLC输入点后几点接PNP常开型接近开关6个,
后来发现,接近开关不能同时工作,1_3个接近开关工作(接通) 时,PLC输入点正常,如果有4个接近开关同时工作,则PLC输入端无法正常工作,现象为输入端指示灯全灭,再输入任何信号PLC都没有反应!后由于时间关系,取消了一个PNP接近开关,用两线24v常开接近开关代替,越过了该问题,可是PNP型接近开关却无法取下,取下一个则所有PNP型接近开关都无法工作,输入点指示灯有时会有无规律的闪烁,有时就根本不亮。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各位高手,该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接线有问题

楼主:
接近开关反复调换,接线应全无问题!
我一个个的试过.....

网友B:
是不是直流24电源有问题,例如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有的开关电源高压虑波坏掉就加不了负载了,而近接开关又有电压要求!

楼主:
我试过将所有6个接近开关接在一个开关电源上,该开关电源只为它们供电,或者将它们分别用两个开关电源供电,效果与最初相同,不知为何?

网友E(2008-06-21):
顶!各高工有何高见~~~~~~~~~~~

网友F:
接近开关问题,线路问题,电源问题。。。

网友G(2008-08-01):
恩,不会是公共点容量不够吧

网友H:
     直流24电源有问题

网友I:
接线有问题要不就是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这么多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

网友J(2008-09-03):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H:
应该是PLC输入端有问题,拆开PLC看看哈

网友K:
检查调试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L(2010-03-23):
CPM2A温控模块怎么纺程

网友M:
这些垃圾谁还买呀,如果送给谁还有可能。不要发了。

网友N:
最简单的短路故障,那个接开关工作后24V短路了

网友O:
接近开关接入PLC后,由于接线错误或者接近开关本身有问题导致PLC输入端短路,会出现以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