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调节的电动阀能否用开关量代替控制?

楼主(2006-08-17):
我执行机构是需要4-20MA控制,但现在我如果不想用AO输出控制,用DO能否实现,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如果是0—10V还行4-20MA就没办法。

网友B:
用开关量直接控制电机正反转(中间继电器),开关量的开停信号。在PLC内进行运算控制,PID的输出调节信号与调节阀反馈信号进行比较生成。

网友C:
要想做,只能是电平输出,不能无级调速了

网友D:
应该可以,开关信号需有源(5V)

网友E:
找出该执行器内部的电机正反转的接线端子,将先前的控制系统断开,直接连接阀门控制的PID仪表输出的正反转继电器或者连接取代伺服放大气的手动操作器。

网友F(2006-12-26):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调节型的电动执行机构当做开关型的执行机构使用。
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调节型的接受信号为4--20Ma 可以满足在全行程的任意位置进行调节。开关型电动执行机构只接受开关量信号,只能有全开、全关或停的位置状况,不能变换调节。  目前所有的调节型执行机构都同时具备开关型的全部功能,只需放弃调节功能和按开关量的控制接线就能实现。

网友F:
如果用开关型执行机构来控制调节阀,那么调节阀也就只能有三种工作状态,而不能进行调节。也就不能按系统后级需要来确定阀门的开度大小。

网友G:
把阀门执行器去掉,直接用仪表控制阀门的正反转

网友H:
可以看下执行器说明书,执行器远传模式可以接受do信号,输出4`20ma电流信号。最便宜都有这功能

楼主:
跳过模拟区,直接控制电机

网友I:
能,不用侍服放大器,直接控制正反转线.

网友J(2007-01-25):
可以,直接控制正反转电机回路

网友K:
换个开关量的控制器应该能搞定了吧

网友L:
口径不一样呀

网友M:
这也属于一个特殊应用, 可以试试这样做,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需要阀门的反馈信号, 一般电动阀门都有这样的信号, 当你输出24VDC时, 在DCS/PLC里做个减法, 用反馈信号和设定值做比较, 相当于一个简易的PID了.

网友N:
你的执行器是什么型号的,老的DKJ,DKZ,就没办法了,改伺服吧。新型号的电动执行器大都有全开全关通道,把调节部分旁路掉就可以了。

网友O:
这样改,有意义吗?不如用个电磁阀,这样更简单.还节约了PLC,信号放大器.

网友P:
这样当然是可行的,通过串并电阻的方式可以转化为电流信号。但是这样做没有意义,电动调节阀同电动开关阀的区别就在于控制任意开度,像这样用开关信号控制就不如使用电动开关阀。电动开关阀的价格要比电动调节阀低很多,从经济上考虑,还是不要做这样的傻事了。

网友Q:
应该是可以的,0V和5V试试

网友R(2007-03-02):
当然可以.
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S:
完全可以 电厂现在很多这样控制 脉冲输出

网友T:
改成开关量控制,还可以用模拟量的反馈哦。

网友U:
可以改的
用脉冲输出,DO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如果与其他信号闭环,将PID输出改为脉冲,调节方式与AO输出一样。
如果配电位器有反馈信号,做开环定位,还需要知道开/关行程时间等等参数。

网友M:
完全支持LLY的做法, 很专业!

网友V(2009-01-10):
请高手指点,DKJ系列电动执行器主电路380V,控制回路220V,输入输出4-20mA信号,远控操作不好用,手动可用,请指点

网友W:
楼主遇到的问题很典型,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也很经济价值。可以想象一个AO通道的成本是多少个DO通道的成本呢?

楼上各位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解决办法,其实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案。

国产很多手动操作器都可以输出4~20mA,某些操作器也有外接按钮功能,那么在系统设计时,不如把PLC的DO输出送给操作器的外接按钮端子,以远程控制操作器的4~20mA输出。这样就能实现系统输出为数字量——操作器转换为模拟量——执行器接受模拟量这样的转换控制了。

具体能否实现楼主的要求,我想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X:
如果只用做开关阀就行, 自己做一个电路,就是电源串联PLC的DO、串联电阻、串联调节阀电气转换器、两个电阻根据电压计算出阻值(R=U/I),利用PLC的DO切换两个电路,确切的说是两种开度状态!

网友Y:
有的执行器,有个跳线可以选择功能的,

网友Z:
应该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改动这样控制有什么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