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 求教

楼主(2006-08-17):
初学opc
在GE的代码里有下面的一段
/////////////////////////////////////////////////////////////////////////////
// IXXXIM (IOPCItemMgt) interface functions
//

///////////////////////////////////////
// AddItems
///////////////////////////////////////
STDMETHODIMP IXXXIM::AddItems(
    DWORD            dwNumItems,
    OPCITEMDEF     * pItemArray,
    OPCITEMRESULT ** ppAddResults,
    HRESULT       ** ppErrors
    )
{
    XXXGroup &g = *m_Parent;
    unsigned int    i;
    OPCHANDLE j;
    OPCITEMRESULT *ir;
    HRESULT *hr;
    BOOL    ok = TRUE;
    XXXItem    *newitem;

    // Defaults in case of error
    //
    *ppAddResults = ir = NULL;        //acc001
    *ppErrors = hr = NULL;        //acc001

    // First - allocate memory for the result array(s)
    //
    *ppAddResults = ir = (OPCITEMRESULT*)pIMalloc->Alloc(sizeof(OPCITEMRESULT) * dwNumItems);    //acc001
    if(ir == NULL) goto add_error;
    *ppErrors = hr = (HRESULT*) pIMalloc->Alloc(sizeof(HRESULT) *dwNumItems);        //acc001
    if(hr == NULL) goto add_error;

    // Now for each item...
    //
    for(i= 0; i<dwNumItems; i++)
    {

        // find a place to put the item
        //
        hr[i] = g.ItemAlloc(&j);
        if (FAILED(hr[i]))
        {
            ok = FALSE;
            continue;
        }

        // Then create an empty item
        //
        newitem = new XXXItem(&g);
        if(newitem == NULL)
        {
            hr[i] = E_OUTOFMEMORY;
            ok = FALSE;
            continue;
        }

        // Then populate it
        // and record it in this g

网友A:
“newitem = new XXXItem(&g);”
客户首先要创建GROUP,然后通过GROUP来ADDITEM。
所有的ITEM都要通过GROUP来管理,所以在XXXItem的定义中有这样的一个构造函数,可以知道创建的ITEM属于哪个组。
ITEM跟设备相关,但是同一个TAG可以被多个GROUP添加,成为多个ITEM,每个ITEM需要对应的GROUP管理。
工控帮:HTTP://WWW.OPC-CHINA.COM
论坛:HTTP://BBS.OPC-CHINA.COM

网友B(2006-09-17):
我知道OPC是上位机与PLC的通讯接口

网友C:
楼上的幽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