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欧姆龙PLC

楼主(2006-08-17):
各位大虾,我前段时间更换了一台CQM1H-CPU51的PLC的新cpu,是硫化机上用的,我把程序输入以后,所有的动作都正常,就是温度显示不正常。以为cpu不好,请人看了,没有问题,后来请人帮忙弄好了,可是人家不告诉我怎么弄的,有明白的老师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A:
给你换了台新的!哈哈

楼主:
不是换新的,可能是需要初始化什么的。

网友B:
也许是的

网友C:
那个人弄了什么?
弄了软件还是动了模块?

网友D(2009-03-23):
从你介绍的情况看,最有可能是改动了设置

网友E:
呵呵;这样没办法猜测;
除了程序外,还有设置及接线;
可能是设置及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