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般电器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06-08-17):
在超市岛柜,冷柜以及电脑等用电设备一般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大,比如压缩机在电压为185V时能否正常启动,如能启动对设备又是否有损坏呢?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A:
负载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越低,电流会增大!

网友B:
电机力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185/220=0.841
0.841*0.841=0.7073
若启动力矩小于负载力矩电机将被
堵转-发热-烧毁
若能启动
同意 曹大平:
负载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越低,电流会增大!

网友C:
±10%应该没问题吧?现在对于电脑、电视等为宽电压110~220V皆能工作,内部电路有110V和220V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