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和rslogix5000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8-17):
rslogix5000和rslogix500的区别?那种可以用来给logix1500进行编程?

网友A:
rslogix500可以给micrologix1500进行编程

网友B:
RSLogix5000是ControlLogix, CompactLogix和FlexLogix的编程平台.
RSLogix500是SLC500和MicroLogix的编程平台.

笔名,若此

网友:
rslogix5000是否可以为logix1500编程

网友C:
1500的程序可以转换为5000的

笔名,若此

网友:
我有个RSLOGIX500V7JZ软件,安装时需要输入十位序列号,我随便输了十个1,居然装好了,不知对使用有何影响没有,因为我是新手,正在学习AB编程,到现在为止还没能发现问题,只是选用通信(comms)时,点"Who active go online"没反映,我没有连接plc,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D(2007-08-15):
rslogix500
呵呵
我也是新手
才搞明白一点这些软硬件的对应关系

网友E:
下面引用由马啃菠萝在 2006-8-21 14:56: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个RSLOGIX500V7JZ软件,安装时需要输入十位序列号,我随便输了十个1,居然装好了,不知对使用有何影响…
--------------------------------------------------------------------------------------------
安装没有问题,使用起来需要授权,否则无效!

网友F(2007-09-16):
下面引用由马啃菠萝在 2006-8-21 14:56: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个RSLOGIX500V7JZ软件,安装时需要输入十位序列号,我随便输了十个1,居然装好了,不知对使用有何影响…
安装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有正版授权的话,请按软盘上的序列号填写.如果是D版,任意填10个数字就好了.

网友G:
沒有KEY,安裝上了, 也沒有用處的.還的安裝通信軟件

网友H:
平台不一样,像WIN32和WIN98

网友F:
 wanfeng6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7 11:26:00
    沒有KEY,安裝上了, 也沒有用處的.還的安裝通信軟件
 RSLogix500自带RSLinx的

网友G:
wym5952: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9 14:21:00
     wanfeng6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7 11:26:00
    沒有KEY,安裝上了, 也沒有用處的.還的安裝通信軟件
 RSLogix500自带RSLinx的

RSLogix500自带RSLinx通信軟件,沒有錯,但是安裝好RSLogix500軟件後,是不能用的,還得安裝RSLogix500自带RSLinx通信軟件,,然後解碼KEY,
我說的有錯誤嗎?
自帶的, 你也的安裝啊, 安裝能和PLC通信?
自己好好看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