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缺相的讨论

楼主(2006-08-17):
在电机运行时如何来判断电机是否缺相,电机缺相时,掉电的那相与其它两相的电压是多少?怎么来计算?望各位前辈能给以指点,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电机在运转缺相时,电机有明显的“翁翁”响,请问你的电机是Y形还是三角形连接啊,请说具体一点好吗?

楼主:
电机的接线方式三角形连接,我们厂里做了一次技能测试,问到所缺那相与其它两相的电压是多少,是电机正在运转时,我觉得是190v,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却是220v,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对,怎么计算这个电压?

网友B:
一般电机缺相时,电机都有明显的‘翁翁’的异响。
是不是缺相最好开机前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

网友A:
确实是220V,你不相信可以画张图来分析。

网友C:
楼上能说明白些么?怎样划向量图,为什么是220??

网友D:
电动机若是三角形接法,当电源电压是380V时,若有一相掉相,此时掉相的那一相电流为零,其他两相的线电流升高到额定电流的0.58倍,此时从电流表可以看出。电压的问题:其中一相掉相后他与其他两相的电压应降低,220v左右,未掉相的另两相之间的电压不变仍是380v,从电压表可以看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别墅老师,能不能从图上画出来,有没有计算公式?能给说一下吗

网友E(2007-03-02):
 今天我们有一台0.75的电机就因缺相正转一下反转一下,迷惑中啊!

网友F:
正转一下反转一下是正常情况啊,缺相启动时电机旋转方向与启动前一致

网友G:
1、三相异步电机缺相时,其定子磁场是一个方向正、反脉动磁场;
2、脉动磁场可分解为正、反转向的两个旋转磁场;
3、转子受正、反转向的两个旋转磁场的作用力矩方向相反,合力矩为零,不能自行启动;
4、如果有外力或其它因数给转子以初转向,则该方向的旋转磁场的作用力矩增大,拖动转子转动起来;
5、所以,缺相时,电机可能有两个转向!

网友H(2009-06-13):
电机缺相时,单试电机时,转速会降低,而且震动比正常的要大,最终结果就是电机没用力量,带不起负载来!我昨天才遇到过这种问题,现身说法!哈哈

网友I:
楼上厉害 三年前的帖子让你给翻出来了。

网友J:
哪就继续讨论吧:在运行的时候,电机缺相了,还能运行多长时间?在国家标准中有相关的规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