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楼主(2006-08-17):
请问一般变频器如果IGBT发生短路会造成多大的设备影响,会出现那些现象.谢谢! 最严重的影响会怎么样 经常IGBT出现短路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9-02):
一般对设备没什么影响,一般变频器里面有熔断器,IGBT发生短路熔断器就会损坏。变频器会没有输出电压。有的没有熔断器,IGBT发生短路,一般变频器会跳输出短路或对地短路。但这个保护不是万能的,也有可能损坏IGBT,但变频器会开不起来。就是一运行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