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08-17):
我公司有一台SEW 31C系列  45KW(31C450-503-4-0)的变频器,因维护时把备机用上去了,把换下来的机器除尘准备试机后放入库房,用的是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1.1KW),机器开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后就显示“OVERCURRENT”故障,停了下来,而原来匹配使用的电机正在使用,无法停机测试,请高手帮助,是否是电机换小了后哪些参数需要更改?我看了说明书,overcurrent故障的可能原因是:1:短路/输出端接地故障  2、电机太大  3、错误的输出级(faulty output stage),我的电机没有地线,是否是这个原因?但我试别的牌子如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没事啊,第3点说的是什么我不明白?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把变频器输出的电流限制的小点,符合你的电机的标准

楼主:
我把电动机甩开,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后照样报过流故障啊,为什么?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上哪里短路(不完全,比如有污物)或者哪个元件失效,可能性不大,或者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A:
?电机甩开?也就变频器什么都不接还是报警?

网友C(2007-11-14):
SEW变频器型号为,MCV41A0220-503-4-00请问,待机耗电多少W

网友D(2009-04-14):
求SEW变频器DBX60B手册

网友D:
可能是控制板电容失效

网友E(2009-06-20):
SEW变频器报警F86什么意思

网友F:
电机换了,变频器里面配的电机参数有没有重新配置啊。如电机铭牌上,电压,电流,功率,COS@,等等参数要按照电机铭牌更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EW变频器报警F86什么意思

看说明书呀。

网友G:
我这边有些SEW变频器的配件和机器有需要联系 13221971118 沈先生

网友H(2009-09-04):
一台SEW MCV41A0015-5A3-4-00变频器损坏。现有一台SEW MCV41A0030-5A3-4-00换上后电机过热保护。谢谢哪位高手帮助。

网友I(2010-11-04):
sew mds 7.5kw 故障四十二,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