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汽车电瓶如何变出12V或更低

楼主(2006-08-17):
24V汽车电瓶如何变出12V或更低6V等
是逆变后加变压器呢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根据需要提供电流大小可以有不同方案:小电流:电阻+稳压管,大电流:开关电源,中等的: DC-DC 模块。

网友B:
采用一块7812就可以了嘛

网友C:
周公的方案OK!X

网友C:
周公的方案OK!

网友D:
需要电流1A以下可以用7812、7806,电压可调选用LM338。

网友E:
需要电流1A以下可以用7812、7806,电压可调选用LM338。
电路简单.稍懂电子知识均可焊接成功,要注意7812或7806的散热问题.

网友F:
买个DC转DC的开关电源就行了嘛,功率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型。
这样的东东什么台湾明纬、TDK呀,多得很,只是可能有个货期问题。

网友G:
看要多大功率的,DC TO DC 24V/12V的开关电源我司可以提供

网友H(2006-11-04):
根据需要提供电流大小可以有不同方案:小电流:电阻+稳压管,大电流:开关电源,中等的: DC-DC 模块

网友I:
这就要看你的负载功率了,小于1.5安的可用7812,大于1.5安的可用电源转换模块,目前国内有很多厂家生产。

网友J:
24V-12V使用7812,开玩笑呢?1A负载就有12W的功率被散热器耗散了,散热是个问题还白浪费电。怎么把开关电源和DC-DC分家了,DC-DC是开关电源的一种。

网友A:
没错。DC-DC和开关电源都是采用直流-振荡-升降压-整流的技术方案。但是一般把小容量供电的DC-DC模块作为电路元件使用,大容量的叫电源,所以有点区别。

网友E(2007-04-02):
DC-DC模块24V转12V 1A的大概要多少钱?效率如何?

网友K:
下面引用由人缘胜求在 2007-4-2 15:06:00 发表的内容:
  DC-DC模块24V转12V 1A的大概要多少钱?效率如何?
--------------------------------------------------------------------------------------------
我也想知道

网友L:
支持周公方按

网友M:
要剩钱的话串电阻好了

网友N(2007-05-08):
12w的大概我的可以给你几个40¥,支持你,太多的话。要贵不少的
剩¥用7812最好,在不考虑电瓶耗电的前提下。13400140687 lisheng4@126.com(可以发邮件索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