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制作应注意的地方

楼主(2006-08-17):
各位师傅,我想知道电控箱制作应注意的地方,比如电线的颜色怎么选?电线的粗细怎么选?怎么走线比较安全,对散热最好?以及电箱制作的一般思路等等,总之,与之相关的希望大家告诉初学的小弟,谢谢

楼主:
元器件在电控箱的摆放位置有无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一般的规矩可选?

楼主:
电控箱的接地方法?谢谢,电控箱制作过程中应注意的地方,希望各位师傅提出来,谢谢

网友A:
电线的颜色:黄R、绿S、红T、黑N、黄绿PE,至于电线的粗细要看功率有多大了。

网友B:
  电线的颜色:黄R、绿S、红T、蓝N、黄绿PE

网友C:
保护器件及总开关放在最上端,执行器件放在下端,主回路采用三色线及红绿相间线。

网友D:
接线端子布置在底部,看电源进线情况确定。控制变压器布置在中部,配线线槽沿地板四边固定,走线按电原理图套线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