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电气的细节问题

楼主(2006-08-17):
   各位,小弟刚进公司,想知道电气方面细节的东西,比如接线怎么才叫接好,是不是螺丝拧得越紧越好?电线怎样选型?要选多粗的电线,有经验公式吗?还有电控箱的接线是不是横平竖直一定是好事?很多线在一起散热问题怎样解决?怎样接线即安全又美观?
   希望大家能帮助刚入门的小弟,侃侃而谈,也可把别的地方精彩帖子粘贴上来,谢谢。

网友A:
(一)结线首先就是要保证导线的截面能够承载正常的工作电流,同时要考虑到由于柜内元件的损耗发热,使得温度要比柜外高的特点留足余量。对于控制电路的结线就是要考虑其在特殊条件下对抗拉强度的保证。
本章中对控制电路导线的颜色以其导通的电压等级来区分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有明显的用意:对于操作维护维修的人员来说就相当于明显的标示了对电压危险程度的分级也大致示意导线所使用的回路。而且柜内使用不同颜色的导线也能一定程度的减少维修人员维修时的枯燥情绪。(试想,如果柜内是清一色黑色的话——)
对于主线路的标示(黄,绿,红)通常情况下是使用三色绝缘包带对主电路的包裹来实现的。但是就要受到就包带本身质量,工人包扎的熟练程度等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使用了市场上的成品彩塑套,就使得这道工序简便许多。同时整个主电路的标示看起来就非常统一整齐。
控制柜的柜门上都有按钮等元件,就使得柜门上备用线的放置就极其必要。因为在现场针对实际工况而修改和增加电路是有极大可能性的,而柜门上的线束通常是使用缠绕管保护,就使得在现场对柜门上元件增加导线的情况就显得特别的麻烦。所以备用线的颜色也是非常显眼的黄色,这样对柜内修改增加过的回路也会一目了然。(见55-57条)
控制线路的接线线端处理必须使用专用铜接头和与其匹配的标准压接工具。在厂家中发现其控制线路线端的处理竟然使用斜口钳的刃部进行剪切式压接或使用其他钳具的受力平面进行平面挤压式压接。但使用这些方法的最大问题就是每个线端接头的压接质量都会随着接线人员本身的握力,接线人员手腕的疲劳程度而起很大的变化。握力过大会使铜接头和铜线一起被剪断。如果握力小一些,就只能保证铜接头暂时不和铜线分家,可是在一般的检查时这些问题根本不会被发现,就会给本身就很复杂的现场维修带来更多的“试题”。也就根本谈不上对产品质量的保证。所以对压接工具的要求是:必须是标准的和带棘轮机构的以对每一个铜接头压接质量的保证。
(二)导线的颜色已经有了个完整的颜色标示规程,这将统一以后的柜内导线颜色使用给现场维护和使用带来一定程度的方便。(见23-29条)
由于柜内导线的集中排放,对于信号线的型号统一用屏蔽导线,以防干扰。对于信号线屏蔽接地问题将在接地及绝缘篇中讨论。
1.配电板绝缘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应为1.0mm2,对于低电平的电子电路允许采用截面积小于1.0mm2的导线(但不得小于电子设备制造厂对安装导线截面的要求)。截面积不大于8mm2时,其弯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3倍。配电板面板等活动部分的过渡导线,应有足够的可绕性。GBT11634-2000,4.5.2
2.连接导线的绝缘应是耐潮、耐霉及滞燃的,其绝缘电压等级为:线路工作电压小于或等于100V时,绝缘电压等级应大于或等于250V;线路工作电压大于100V小于或等于450V时,绝缘电压等级应大于或等于500V。CB*/Z342-84,8.1.b
3.导线应严格按照图纸,正确地接到指定的接线柱上。CB*/Z342-84,8.7.A
4.接线应排列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良好、无损伤。GB50254-96,2.0.4.2.
5.外部接线不得使电器内部受到额外应力。GB50254-96,2.0.4.5
6.接线应按接线端头标志进行。GB50254-96,2.0.4.1.
7.连接电源指示灯导线线径为1.5mm2。
8.进入断路器和漏电开关的单回路线径最小为1.5mm2。
9.单主电路线径最小为1.5mm2。
10.开关跨接线路最小线径2.5mm2。
11.进入变压器初级绕组最小线径为1.5mm2。
12.控制线路电源跨接线最小线径为1.5mm2。
13.控制线路最小线径为1.0mm2。
14.面板控制回路至底板接线最小线径为1mm2。
15.电压表导线连接导线用1.5mm2。
16.电流互感器导线连接线用1.5mm2。
17.面板备用线用1.0mm2黄色导线。
18.柜内照明用线1.0mm2。
19.面板至底板的控制线用多芯型软线。
20.底板接线用软硬线。
21.特殊情况:PLC、x41、y41等接插件可用0.3mm2。当面板及柜内空间狭小时可用,但必须经负责人同意。
22.主电路导线头、尾端部及中间一律用彩色塑套管进行标示(黄、绿、红)。
23.工作电压为380V及以上的电源线用黑色导线连接。
24.导线工作电压为AC220V的电源线用红色导线连接。
25.导线工作电压为AC110V电源线用橙色导线连接。
26.导线工作电压为DC36V电源线用紫色导线连接。
27.导线工作电压为DC24V电源线用普兰色导线连接。
28.导线工作电压为DC12V电源线用绿色导线连接。
29.导线工作电压为DC5V电源线用白色导线连接。
30.传感器信号及模拟信号线用白色导线连接,且最小截面为1.0mm2。
31.电源指示灯连接导线颜色与电源电压等级相符。
32.电压表连接导线颜色与其指示的电压等级相符。
33.电流互感器线用黑色。
34.电柜内所有接地线线端处理后不得使用绝缘套管遮盖端部。
35.连接导线端部一般应采用专用电线接头。当设备接线柱结构是压板插入式时,使用扁针铜接头压接后再接入。当导线为单芯硬线则不能实用电线接头,而将线端作成环形接头后再接入。CB*/Z342-84,8.4.1
36.如进入断路器的导线截面<6mm2,当接线端子为压板式时,先将导线作压接铜接头处理,以防止导线的散乱;如导线截面>6mm2,要将露铜部分用细铜丝环绕绑紧后再接入压板。
37.截面为10mm2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和单股铝芯线可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GB50258-96,3.1.3.2.(1)
38.截面为2.5mm2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的线芯应先拧紧搪锡,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GB50258-96,3.1.3.2.(2)
39.多股铝芯线和截面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的终端,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焊接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GB50258-96,3.1.3.2.(2)
40.设导线端部的绝缘剥除长度为L,当导线端部用管状接头(闭口)时,L取线芯插入管状接头套筒的长度L1再加上2~3mm,即L=L1+(2~3);当导线端部用板状接头(开口)时,L取线芯插入管状接头套筒的长度L1再加上1~2mm,即L=L1+(1~2)。CB*/Z342-84,8.3.2.a
41.导线端部无接头的:对插入式接头,L取插入式接线板的插接长度;对环形接头,L取环形接头的长度以适当直线部分。直线部分的长度应按平垫圈半径考虑,使平垫圈恰好紧靠绝缘切口压在环形接头上,而不压到绝缘层上。CB*/Z342-84,8.3.2.b
42.导线的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规定;当设计无规定时,包括绝缘层在内的导线总截面积不应大于线槽截面积的60%。GB50258-96,3.5.5.1.
43.在可拆卸盖板的线槽内,包括绝缘层在内的导线接头处所有导线截面积之和不应大于线槽截面积的75%;在不易拆卸盖板的线槽内,导线的接头应置于线槽的接线盒内。GB50258-96,3.5.5.2.
44.剥除绝缘层时,不得损坏线芯,线芯和绝缘层端面应整齐并尽可能垂直于线芯轴心线。线芯上不得有油污、残渣等。CB*/Z89-88,3.3
45.剥除导线绝缘应采用专用剥线工具,不得损伤线芯,也不得损伤未剥除的绝缘,切口应平整。CB*/Z342-84,8.3.1
46.熔焊连接的焊缝,不应有凹陷、夹渣、断股、裂缝及根部未焊合的缺陷。焊缝的外形尺寸应符合焊接工艺评定文件的规定,焊接后应及时清除残余焊药和焊渣。GB50258-96,3.1.3.3.
47.锡焊连接的焊缝应饱满,表面光滑。焊剂应无腐蚀性,焊接后应及时清除残余焊剂。GB50258-96,3.1.3.4
48.压板或其他专用夹具,应与导线线芯规格相匹配。紧固件应拧紧到位,防松装置应齐全。GB50258-96,3.1.3.5.
49.导线与电器元件间采用螺栓连接、插接、焊接或压接等,均应牢固可靠。GB50171-92,4.0.1.二
50.套管连接器和压模等应与导线线芯规格相匹配。压接时,压接深度、压口数量和压接长度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有关规定。GB50258-96,3.1.3.6.
51.接头在压接前,应除去铜芯线上的橡皮膜、残渣及油污。CB*/Z342-84,8.4.3.b
52.环形接头的绕圈方向应与接线柱螺母旋紧方向一致。CB*/Z342-84,8.4.4
53.压接前检查接头,不得有伤痕、锈斑、裂纹、裂口等妨碍使用的缺陷。CB*/Z89-88,3.4
54.电柜内所有接线柱除专用接线设计外,必须用标准压接钳和符合标准的铜接头连接。
55.柜门面板控制线完成后必须放置至少20%备用线,最少为三根。
56.备用线的柜内长度应以能连接柜内最远元件为准。
57.如果面板无线槽,把备用线卷成100mm直径的线卷,并用扎带可靠固定在面板扎线攀处。
58.盘、柜的电缆芯线,应按垂直或水平有规律地配置,不得任意歪斜交叉连接。备用芯长度应留有适当余量。GB50171-92,4.0.4.五
59.柜内PLC输入回路的布线尽量不与主回路及其他电压等级回路的控制线同线槽敷设。
60.避免将几根导线接到同一接线柱上,一般元件上的接头不宜超过2~3个。当几个导线接头接到同一接线柱上时,接触应平贴、良好。CB*/Z342-84,8.7.D
61.集控台应采用滞燃型船用多股绞合导线。对于传输信息的导线,应采取必要的防干扰措施。导线应敷设在走线槽内,或用夹线板固定。导线应可靠连接,并有放松措施。GB/T11633-2000,3.2.4.2
62.柜内电路导线载流量见表D。
63.母线与电器连接时,接触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连接处不同相的母线最小电气间隙见表F。
64.端子等集中布置的元件的短接线不进入线槽,以方便检查和节省线槽排线空间。
65.有半导体脱扣装置的低压断路器,其接线应符合相序要求,脱扣装置的动作应可靠。GB50254-96,3.0.3.2
66.控制器的工作电压应与供电电源电压相符。GB50254-96,7.0.1.1
67.带有接线标志的熔断器,电源线应按标志进行接线。GB50254-96,10.0.7
68.螺旋式熔断器的安装,其底座严禁松动,电源应接在熔芯引出的端子上。
GB50254-96,10.0.8.
69.引入盘柜的电缆应排列整齐、编号清晰、避免交叉,并应固定牢固,不得使所接的端子排受到机械力。GB50171-92,4.0.4.一
70.面板和柜体的接地跨接导线不应缠入线束内。
71.外露在线槽外的柜内照明用线必须用缠绕管保护。
72.面板接线的外露部分应该用缠绕管保护。
73.橡胶绝缘的芯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GB50171-92,4.0.4.四

网友B:
同意 ste:
请您把情况说清楚些!

请问
1.您几岁了?
2.工作几年了?
3.以前干过电工吗?
4.学过电工知识吗?

"想知道电气方面细节的东西"

建议您还需要知道以下一些细节的东西
1.多听听电工老师傅讲一些以前发生过的事故,特别是人身事故
  也可以看看杂志上的事故分析以及供电局的事故通报
  知道
  害怕
2.多看看<电工手册>
  知道
  不知道
3.跟着老师傅多干活
  知道
  姜是老的辣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4.要求单位派您去参加电工培训拿个电工证,持证上岗
  知道
  安全

说的不全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