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不转

楼主(2006-08-17):
我所在的厂子使用的一台变频电机额定功率为16.5KW ,380V使用的是西门子的6SE7023-8TD61逆变器,整流器使用的是公共整流器,现在在电动时没有问题,但是联动起动时电机发出异响并且震动太大,电机无法工作,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给以说明,多谢

网友A:
电机震动大的原因可能是有直流成分存在,应重点检查触发回路及相关电路。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们这也出现过.找了专家看了,道理说了一大堆,但没法解决,最后是更换了事.
说明一下,我的变频器是老式的无屏显的.

网友C:
看看电机的功率是不是小了
,还有反馈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认为那是直流成分影响的,建议可以在整流器输出时进行一次测量,或者把输出再进行一次滤波试一试看。

网友E:
请看看
公共整流器联动起动时电压是否正常?
请用示波器看一下
若只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开路,
轻载时电压下降不多
重载时电压纹波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