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开关磁阻式电动机

楼主(2006-08-17):
今天无意中在QQ群里看到有人在卖开关磁阻式电动机,我问他此电机是不是同步电机。他说不是同步电机,但是有同步电机的特性。
我知道微型同步电机有磁阻式的。他说这种电机应用的很普遍。真不知道此种电机的工作原理式什么、应用在哪些设备上?望有知道的高手给予解答,先谢了。

网友A:
请看下述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8699
三相直流电机的原理

楼主:
多谢亦云人云版主解答,冒昧的问您一句:您是不是在家电维修技术论坛里注册了?那里有一个人云亦云是不是您?

网友A:
在任何论坛,我从未注册过"人云亦云"的网名.

网友B:
开关磁阻电动机与变频电机相似,对比我们所说的异步电动机就是转子部分没有了碳刷就是了,就是开关磁阻电机没有那部分。简单的外观解释就是这样的,至于原理方面就比较复杂了,自己查查有关资料吧......

楼主:
这么说变频空调用的直流电机就是这种开关磁阻电机了

网友C:
简单的说

可以认为磁阻式电动机就是一台大的步进电机
只是每转只有六步
转子是一个有数个极的铁块

网友B:
你说的是直流电机,请不要搞错了概念,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会一样吗?请问变频电机是直流电机吗????

楼主:
变频空调上用的“直流电机”,说实在的我也不理解。这个我只是在修理空调的书上看到的,他说的是变频空调,既然是变频又何来直流电机。书上的叫直流变频压缩机,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书上说电机的转子是永久磁铁,定子与感应电动机的构造基本向同,变频器向定子线圈不断供应换向的直流电。真是把我搞糊涂了,对于变频我还是新手,真是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