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矿自动化产品选型,请各厂家给出你们的产品!!

楼主(2006-08-17):
我公司要做选矿方面的自动化系统,现需要浓度计,流量计,油温温度计;
要求:有变送输出(4-20mA)等必要信号``
请给出详细的产品 说明!!
谢谢!!

网友A:
USFM2100H型——超声波流量计
管道材质      钢、不锈钢、铸铁、PVC等。
管道状况      无严重腐蚀结垢,致密衬里。
管道内径      Φ50~Φ3000mm
流体种类      水、海水、其他能传播超声的流体,应充满管。
测量准确度 1.0级
联系电话(传真):0414-4512861   联系人:小唐  小李
     E-mail:bxxyjt@163.com    http://www.bxxyjt.com

日本富士FLV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
管道内径   Ф50~Ф60mm
被测量液体  超声波可通过的任何液体
准确度    管径Ф50~Ф300mm或更低
流速2m/s~32m/s  准确度±0.5~1%
          流速0m/s~2m/s   准确度0.02m/s
          管径Ф300~Ф6000mm
          流速1m/s~32m/s  准确度±0.5~1%
          流速0m/s~1m/s   准确度0.01m/s

日本富士FLC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
管道内径  Ф13~Ф6000mm
准确度   管径Ф13~Ф50mm或更低  流速2m/s~32m/s  准确度±0.5~1.5%
                                   流速0m/s~2m/s   准确度0.03m/s
管径Ф50~Ф300mm或更低 流速2m/s~32m/s  准确度±0.5~1%
流速0m/s~2m/s   准确度0.02m/s
管径Ф300~Ф6000mm    流速1m/s~32m/s 准确度±0.5~1%
流速0m/s~1m/s  准确度0.01m/s

BMD-400型矿山用金属探测
  本溪市新宇电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以研制生产工业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及各类变频电源设备为主的国有企业。1965年国内首台金属探测仪在我公司诞生,现已有五十余年研制生产金属探测仪的经验,我们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人才优势。产品质量好、精度高、服务体系完善。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化工、水泥厂、化工、塑料、发电、造纸、食品等行业,能够检测出物料中的有害金属,从而确保安全生产。
   BMD-400型金属探测仪,主要优点在于可以有效地抑制品位为70%以下的磁铁矿石所产生的“物料效应”,从而使仪器的相对灵敏度提高,探头在安装时可以方便的拆卸、组合,不需要再截断胶带是本仪器的另一突出优点,因而使该仪器除继续适用于化工等非金属矿山外,也能适用于黑色、有色金属矿山,用于准确地检测物料中(磁性或非磁性)有害金属的存在,并能发出信号,从而起到对破碎系统的保护和防止胶带纵裂。
主要技术数据
灵敏度 根据物料和皮带宽度确定,最高灵敏度可检出100×60×8(mm)铁块
适应皮带宽(mm) 500、650、800、1000、1200、1400、1600、1800
物料粒度(mm) <300
环境温度 -10℃-40℃,室外用可另置保温装置
电源电压 220V±10%
检出方式
1、当混入的有害金属被检测出时运输机自动停机,用人工捡出,亦可配用我公司生产的投标器,可方便准确地找出有害金属存在位置,便于捡出。
2、亦可与悬挂电磁铁或带式除铁器配用,进行自动除铁。

GJT-300B系列金属探测仪
GJT-300B系列金属探测仪是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应用集成电路及先进电子技术制造的最新式金属探测设备。该机主要是对工业生产过程中原料混入的金属进行检测,以保证设备安全运行,防止人身事故发生及提高产品质量。
GJT-300B系列金属探测仪突出特点是性能稳定、灵敏度高、具有优良的物料抑制特性和抗干扰能力。
GJT-300B系列金属探测仪可根据用户要求分类为:
1、GJT-310B型:它是纺织厂、纺纱厂清花车间抓棉机的输棉管道专用的金属探测仪器。对于往复式抓棉机、圆盘式抓棉机均能适用。
2、GJT-320B型:适用于火力发电厂输煤系统,造纸厂、水泥厂及金属矿山等。传感器地脚尺寸、幅度均适应TD75型胶带运输机。使用其它型号运输机的用户,可提出具体要求另行很制造。
3、GJT-330B型:是塑料、橡胶、食品、化工、人造板等行业应用的机型。所用传感器的形状、尺寸可根据用户要求制造。
技术指标
1、环境温度:-40℃~100℃      2、相对湿度:45~75%
3、电源电压:220V±10%、50Hz    4、消耗功率:<60W
5、传感器基础振动幅度允许≤0.5mm   6、传感器安装面与水平面夹角α≤18°
7、仪器标称灵敏度(见表1)       8、仪器箱体积:425×280×120(mm)

www.bxxyjt.com     李  0414-4810088

网友B:
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www.hrgs.com.cn

网友C:
 我公司是北京世通科创,专业生产传感器有需要与我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10-80851883
  LUGB型旋涡流量计是利用液体振动原理而开发的一种新型流量计,广泛应用在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流体的计量,该流量计无可动部件,可靠性强、精度高、寿命长,可在很宽的流量范围内精确测量液体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其不受介质温度、压力、粘度及组分的影响,同时不堵、不卡、不易结垢、耐高温、高压,安全防爆,适用于恶劣环境。流量计分一体化显示和远传显示,并可输出脉冲信号或电流信号与微机联网。
   当流体以一定流速流经设置在流场中的旋涡发生体时,在柱体的下游产生一对交替出现的而且排列整齐的涡列(涡街),先在柱体的一侧产生,继而在柱体的另一侧产生。这一产生旋涡的理论首先由卡门(Karman)提出,命名为卡门涡街,并给出了频率与流速的关系式,其中系数被命名为斯特罗哈尔数。

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主要性能指标

 公称通径DN(mm)
 DN10-DN300

 流量范围(m3/h)
 0.2-1600

 准确度等级
 1级;(经非线性修正可达0.5级)

 量程化
 10:1

 重复性
 <基本误差限的1/3

 工作压力(MPa)
 1.0、1.6、2.5、4.0、6.4、10、16、25、32

 表体材料
 不锈钢

 介质温度(℃)
 -30~120

 压力损失(MPa)
 △P=1.2×P×V×10-6

 显示方式
 就地显示、远传显示100m

 输出信号
 ①1脉冲
②2模拟4-20mA
③3RS485接口

 供电方式
 内装电池:3V DC
外接电源:(6~24)V DC(无原则信号外输时)

 环境条件
 温度:-30℃~55℃;湿度:5%~95%;大气压力:96KPa~106KPa

 适用介质
 液体

 防爆等级
 Ex dⅡBT4

 执行标准
 企业标准:JB/T 9249-1999

检定规程:JJG 198-1994《速度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选型说明:

LUGB-

 旋涡流量计

连接方式
 A1

 法兰连接

 A2

 法兰夹持

 被测介质
 B1

 液体-30-80℃

 B2

 热水80-120℃

 被测介质
 D10-300

 mm

 公称压力
 P1

 1.6MPa

 P2

 2.5MPa

 P3

 6.3MPa

 P4

 16MPa

 P5

 25MPa

 P6

 32MPa

示例:
如法兰连接,补测介质为液体,通径为50mm,公称压力16MPa防爆型,输出4-20mA的漩涡流量计表达为LUGB-A1B2D50P4BE2

 使用信号
 B

 防爆型

 P

 普通型

 输出信号
 E1
 脉冲

 E2
 电流4-20mA

公称通径DN(mm)
 流量范围m3/h

 0.2-2

 0.3-3

 1-10

 3-30

 40-40

 10-100

 20-200

 45-450

 80-800

 120-1200

 160-1600

流量计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采用法兰连接和法兰夹装式两种方式。
1、法兰夹装式:先把前后直管段分别与专用法兰焊接,然后用以头螺栓将专用法兰与流量传感器表体夹紧密封,联接到管道上即可使用。直管段与法兰焊接时注意两个法兰端面要同心、平行,以便安装夹紧的顺利进行。
2、法兰夹装式一体型旋涡流量计连接尺寸见图一和表四。
3、法兰式一体型旋涡流量计连接尺寸,见图二和表五。

表四

口径
 25MPa
 4MPa

DN
 D
 L
 H
 H
 L
 D

表五

口径
 1.6MPa
 4MPa

 12-ф25
 16-ф34

 12-ф25
 12-ф34

 12-ф23
 12-ф30

 8-ф23
 8-ф25

 8-ф18
 8-ф23

 8-ф18
 8-ф18

 4-ф18
 4-ф18

 4-ф18
 4-ф8

DN
 D
 K
 E
 B
 L
 H
 n-фd
 D
 K
 E
 B
 L
 H
 n-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