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60问题!

楼主(2006-08-18):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E60M的,现在循环启动不能用了,别的都可以年!还出现2001,2002,2003报警.我该怎么办?????

网友A(2006-09-21):
E60的系统报警都是字母开头的,比如M,S,E等后面加上2位的数字,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机床厂家编写的报警。建议你查一下所用机床的维护说明书。

网友B:
查看一下系统内的PLC程序,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2006-11-12):
2001 Plase Call Machine Factory

2002 Plase Call Machine Factory

2003 Plase Call Machine Factory

这样的报警是不是被加秘了? E60M PLC的系统类型是什么?

网友B:
看看PLC程序。你的机床款付清了没有?

楼主(2006-12-27):
不是的PLC的只要改参数就可以了啊!

不过还一个就是Y03放大器未安装,1002啊,准备灯也不亮了啊!
好急哦!!!

网友B:
你是哪的??
Y03放大器未安装是参数问题。

网友A:
    你看看你的伺服放大器电源供应正常不,有没有报警?在Monitor界面下看看报警后面都有个编码的,应该在Y03后面有2位的数字.看看数字是什么?
    2001,2002,2003的报警肯定是机床厂家做的了,提示信息就让你call他们呢,哈哈.正常如果你能看到PLC的话自己能查出报警的.如果不能那大概是厂家加密了.
    E60的PLC都是Q4A的.

楼主:
Y03 放大器未安安装 XYZ
1002 AXIS NOT HOME
不会是线路的问题,如果改参数,因改哪些年?

网友B:
很好解决的。你是哪的?

网友C:
应该被加密了.

网友A:
是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设备刚来就有这些问题啊?如果是使用中出现的,肯定不是参数了.好好查下线路

楼主:
连云港
可以和我联系吗?QQ:119472025

楼主:
带电操作引起的

楼主:
  为什么单个可以检到年!而两个以上就不能找到了!
第三个不可以作主的用,

网友B:
我QQ32735220,wqm8181#(@)163.com.我在南京。可以给你修。

网友D(2007-02-16):
问题解决了吗
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07-06-20):
这个我在装机上电时经常遇到,有几种情况,你的排线没插好,伺服总线松脱,驱动器电源没有上电等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系统在伺服放大器之前上电引起的,正确的上电顺序是先伺服放大器后系统,或者同时。

网友F(2007-07-21):
这是叫你联系机床制造厂家,有可能是分期付款的机床,到该付款的时候了,机床被锁.

网友G:
“这是叫你联系机床制造厂家,有可能是分期付款的机床,到该付款的时候了,机床被锁.”———无良厂家应付无良顾客的无奈之举!

网友H:
可能锁机了

网友G:
看来大家对这种“无良”做法已经习以为常了。实乃产业之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