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与消声器的使用

楼主(2006-08-18):
请问各位大师:单体真空发生器在使用时如何使其声音消除到最小,我用的是Festo的消声器????

网友A:
你那个是不是有扑\扑声音,我用了6年一直这样,你改成自动真空发生器就好了.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B:
只有加装消音器了。另外噪音与真空发生器的结构和形式有很大关系。有疑问请致电010-51589159,转宁先生。我公司代理德国SCHMALZ专业真空元件与真空搬运设备

网友C(2006-11-20):
单个真空发生器如果没有销声, 产生的流量可以大一些.
SMC的ZH系列本身可以有消音器, 选择时用大一点孔径可以了. 大概百多吧,
或者将几个排气孔接到AMG系列油雾噪音收集器

网友D(2008-05-07):
调节阀消除噪声怎么做?降噪器行吗?哪家公司有生产?

网友E(2011-10-26):
真空发生器的排气孔噪声非常大,请大家提供比较好的消声器!谢谢

网友F:
关注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