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求助:如何实现Lenze伺服93系列通过CAN与CANopen总线通信?

楼主(2006-08-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WAGO的PFC很容易实现,我有现存的程序,请和我联系

网友B:
CAN是LENZE伺服自带的,CAN OPEN需要配备相应的适配板,通讯有一定的规约,通过GDC的通讯模块设置相应的参数。具体可以参考其相关资料,如果您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2006-12-28):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gsj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