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继电器打火

楼主(2006-08-18):
继电器控制24V电磁阀,继电器打火怎么样解决

网友A:
电磁阀线圈并联RC浪涌吸收。

网友B:
要看是什么样的情形打火。如火比较大,那要检查电磁阀是否有短路。
如是轻微打火,那要检查消火花电路,也就是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C: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6-8-18 13:40: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阀线圈并联RC浪涌吸收。
--------------------------------------------------------------------------------------------
同意XUE的看法

网友D:
没多大影响

楼主:
具体有什么品牌的产品

网友E:
请您把情况说清楚些
继电器控制24V电磁阀
直流还是交流
继电器打火
火有多大?电弧能断开吗?触点有烧熔迹象吗?
1.继电器触点无灭弧能力,一般不宜接感性负载
换一个5A或10A接触器试一试
2.把三个触点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