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八缸文化纸机传动系统设计讨论

楼主(2006-08-18):
要求:
1,生产纸种:文化纸
2,定量:50克/米2左右
3,工作车速:150米/分
4,大缸予一压之间有负荷分配
5,各点功率:伏辊:30kw
大缸:30kw
压榨:22kw
二缸:15kw
施胶:7.5kw
三缸:18.5kw
压光:15kw
卷取:7.5KW
讨论:1,选择你心目中的变频器及供电方式
2,是否用PLC
3,如用PLC,是否用通讯,用什么通讯方式
4,速度链实现方式
5,在你选择变频的基础上,负荷分配是怎样解决的
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A:
1,变频器采用SIEMENS MM440 普通供电方式
2,用S7-200PLC
3,如用PLC,用通讯,用USS通讯方式

楼主:
负荷分配如何考虑?

网友B:
TP3000变频器,AB的PLC,PROFIBUS网络,速度链在单动时有个计算公式,在联动时主从关系:负荷分配其实就是主辊的速度信号只受外部速度链影响,从辊设为转矩输入,是这个主从总功率占比率与主辊电流的乘积。
不知说错没,指教了

网友C:
我才研究造纸一天就知道三楼说的真菜,同意一楼;
三楼那是刚性做主从,不是负荷平衡,负荷平衡是主从电流或转矩差做从的附加给定

楼主:
下面引用由happy-1437在 2006-8-20 17:39:00 发表的内容:
TP3000变频器,AB的PLC,PROFIBUS网络,速度链在单动时有个计算公式,在联动时主从关系:负荷分配其实就是…
--------------------------------------------------------------------------------------------
个人意见:
在这个纸机上,我觉得用AB PLC做PROFIBUS通讯,造价太高,再有,大缸与压榨脱离开后,压榨怎样处理?
仅供大家讨论。

网友D:
八缸纸机作为一个小纸机,如果电气上投资大了,老板觉得不合算,但是还要说的过去。以前的接触过的类似的纸机都是各个分部单独调节。联动之后甚至都没有作负荷分配,但是运转都很正常。AB变频器本身有这个功能,但是他的造价让人不敢恭维。我用台达变频器及台达PLC做的纸机传动系统,性价比居高不下,深的用户好评------翔宇电气 13806332306随时接受您的咨询

楼主:
各个分部单独调节?没用速度链吗?
没用负荷分配,你用的是过电压控制吗?

网友E:
siemens PLC S7-300
Danfoss VLT5000
Profibus

楼主:
下面引用由FXH在 2006-8-22 11:58:00 发表的内容:
siemens PLC S7-300
Danfoss VLT5000
Profibus
--------------------------------------------------------------------------------------------
以前我再做类似的项目时,用s7200+类似于uss的通讯来做,觉得比较适用,曾经的项目在河南新乡

网友F:
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配日本系列的变频器比较合理,其性价比最佳。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RS-485通讯,软件上设计总升降、速度链、收紧功能及运行/爬行功能,主压与大缸实行负荷分配。

网友F:
AB PLC做PROFIBUS通讯,大才小用,浪费money。

楼主:
下面引用由jimhu268在 2006-8-24 19:55:00 发表的内容:
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配日本系列的变频器比较合理,其性价比最佳。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RS-485通讯,软件上设计…
--------------------------------------------------------------------------------------------
建议再加上微升/微降功能,应该是比较完美的方案

楼主:
还有一问题:楼上这种方案,你的负荷分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简单的做法:两个传动点可以都采用速度控制,调整好二者之间的车速和负荷,只要同步性能做得好,变频器就不会出现过流或过压现象。要求高的场合,最好采用主从控制。

网友G:
支持教父3,我以前在的单位就是典型的这种,线速可以总调也可单个分部调节。只不过大缸和压榨在分调时要以注意大缸负荷,注意同步,不然就要跳过电流。

楼主:
建议加一个负荷调节器,省得以后又麻烦。
负荷调节实现的方式,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54

网友H:
这应该是个小纸机车速也不高,所以配置上不应该选的过高,应该说富士、三菱、三垦、台达、等都能够实现,不过从可靠性上来说的话,我偏向于日本的安川变频器。PLC作为一个中心我还是建议选用SIEMENS的S7-200用本身自带的通讯口作MODBUS通讯。速度链及功能启动、停止、总升、总降、微升、微降、爬行、绷紧、负荷微升降、单动/联动等功能用通讯方式来实现,比较可靠。至于负荷分配,对于大缸压榨这种纸机结构相对伏辊驱网还有两个压榨来说相对负荷分配不是那么苛刻,因为我用过不做负荷分配只是用了速度分配有的机械设备也能行,不过注意从点的速度调整不能给下一传动点,不过有的设备这种方式就不行,这要看现场情况,如果不行用从机的PID方式来实现负荷分配。

楼主:
菜鸟宋说得很好,大家学习了。
不过日本的变频大多支持ASC协议,与modbus还有些区别,编写程序时要注意一些(针对其报文格式)

网友I:
请教菜鸟宋:本人正在做S7-200与三菱740变频器的MODBUS-RTU的通讯,怎么做就是不理想,不知你做过没有?请指点!

楼主:
不知你说得不理想,具体是指什么?能否把情况的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I(2006-09-17):
在S7-200上用西门子提供的MODBUS主站库与740变频器通讯,用做频率给定,发现数据发送正常,数据返回只有亮了一下就不再有了.(我用光隔离保护指示灯作为数据传送的监视)

楼主:
一,降低一下发送指令xmt的执行时间,
二,改变一下速度给定,看看变频器是否响应
三,做一个请求命令,比如实际速度,看看plc是否可收到

个人认为,这很可能是你的程序的问题,呵呵,仅供参考

楼主:
这好像偏离了原来的主题,
大家如果还想讨论关于这个通讯的问题,我们可以在《造纸板块》里建立一个相应的主题进行讨论

网友J(2007-06-03):
传动是我的弱项,向搂住好好的学习!

楼主:
TO 郝海东
希望多多来此交流

网友K(2007-09-15):
8个缸的纸机,车速不高。用s200足够了。最好采用通讯,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楼上各位都讲的很详细了。我认为,只是把主动辊做进速度链,从动辊在主辊的下一级,不向下传递。然后在做个负荷分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