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7-300 DP从站问题

楼主(2006-08-18):
现接触一套PLC为国外的人编的程,使用316-2 CPU,还有用到ET200 现在有一台电机不用了,卸了电机,把变频器也卸了的话,就出现故障:将造成整个程序都不能启动.改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还在挂住一台空的变频器在哪才能运行整套系统...

网友A:
在硬件组态里把变频器去掉。

网友B:
重新硬件组态,相应的程序也删掉

网友C:
呵呵,要看你程序了

楼主: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一台不是很重要的变频器或电机坏了,不影响整套设备的运行,这时我们想继续运行系统,但把坏的设备卸下来拿去维修,就不能在硬件组态里去掉了...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呢?是否可以在程序中把这个故障屏蔽,让系统报错后继续运行呢?可以的话怎么实现呢?
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群在 2006-8-18 15:44: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要看你程序了
--------------------------------------------------------------------------------------------
我刚接触西门子PLC,这程序都是用功能块编的,使用STL语言,还转不了梯形图,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了好久都看不明白程序......,能帮看看吗?

网友C:
有的stl是转不了lad,因为用lad不能表示,就是lad编不出来
关键你的程序到底和你的变频的关系要搞清,是不是有互锁的地方
如果单从网络上(dp的话),你可下ob82,ob86,ob122

网友D: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一般如果有一台设备出故障,PLC会报警,甚至BUS OFF,但不会影响到其他设备的运行.

楼主:
原程序已经使用了 ob82 ob86 ob122三个组织块了, 其中ob86 编有STL语句
SET
S M 86.1
BE
是不是还要对这三个功能块再进行编程?

网友E: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看你程序是怎么做的!光改硬件配置没有多大用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会不会是DP网络的问题?如果没有终端电阻或去掉一个DP站网络会出错,在OB86中置了位,程序中可能做有连锁。所以要具体看

网友G:
在硬件组态里把变频器去掉。可能你得要原来厂家技术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你分析一下原来的工艺过程,如果变频器不启动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没什么影响的话,可以直接将其从硬件组态里面删除,如果有影响则需要改变程序,(把变频器从组态拿掉一般相当于已有一台变频器没有启动,没有报警,)

网友I:
你要看懂有关变频器这块程序,应该要该程序,如果与硬件组态挂钩了的话,还要修改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