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6-08-18):
请问位大师,我现在做一雕刻机,但市面上的丝杆的精度只能达到0.05mm的精度,请问此精度是指的丝杆的什么精度啊,是轴向的精度还是什么???

网友A:
丝杠的精度一般是这么给出的0.05mm/300mm,指丝杠的重复位移精度,正象楼主所理解的轴向。

网友B:
楼主,不是市面上的滚珠丝杠只能达到0.05mm。现在国内市场上呆买到的滚珠丝杠最高精度是C1级(e300=0.005mm),再高国外就不允许对大际出口了,主要用在一丝磨床上。数控机床上主要用C3的(e300=0.008mm).是很普遍的。货期基本上在45-60天左右。上银有一部分现货但精度不是很稳定。你所说的滚珠丝杠基本上全是轧制丝杠,在山东和北京的雕刻机市场上全部用的是这些。基本上没什么精度可言。还有一部分是配的国内螺帽,如买轧制丝杠不要相信有C5级的,绝大部分是在骗人,只不过加大的滚珠丝杠的预压而几。
     另滚珠丝杠的精度为e300.是指滚珠丝杠在300行程上的误差。
不是重复定位精度,是滚珠丝杠的最重要的精度指标。而重复定位精度是可以通过调整预压,进行短时间内的提高的。C7级(e300=0.05)的滚珠丝杠如果在3,400行程内重复定位精度是可以调到几个U的。但滚珠丝杠的行程误差和累积误差是调不了的,是同原始生产加工时确定的。

网友B:
另说一句,我好多客户是做雕刻机的,我有点不太明白,他们只知道低价,谁家的东西全敢用,只要便宜。整天只知搞价格竞争,没有哪家拿出个高档产品来,也许我对这个市场不了解,各位大哥们可别砸我。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机械行业能团结起来做大做强!

网友A:
你是做哪家丝杠的?

网友B:
主要做银泰的,在这儿宣传太多自己产品有广告之嫌。我的MSN:xiaomingyi97@hotmail.com

网友C:
逸风讲得很有道理

网友D:
逸风兄,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用的丝杠在小导程内(1.2mm,丝杠导程为5mm)里的误差大到17um,但丝杠标称是C3级的,您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的用法有问题呢,还是丝杠本身有问题

网友E:
国货的进品货都有哪些品牌,都能达到什么指标?列一列。

网友B:
TO:长云

    因为不太清楚你的使用环境,不太好讲。
    先看安装有无问题,再查丝杠。如是大厂的丝杠基本上不会出这么大的误差的。另有一部C3级丝杠经销商自己加工的轴端,就容易出问题
    如是单轴,你看一下你的两端轴承安装有没有问题,是否同心,有无窜动。还有你在让螺帽跑长一点行程,1.2mm有点短,看看结果。如轴承没问题,还是这么大误差,打电话找厂家吧!
     两轴或三轴就麻烦一点了!
    你的丝杠是用在什么机械上,总长是多少,牙长是多少,螺帽形式?
    你先看一下加工件的尺寸是怎么样,跑个圆,再画一个方,看尺寸是放大缩小,还是有偏移。

网友B:
TO:雅各宾

    品牌你看一下这个贴子,虽然不太全,但市面上常见的品牌基本全有了: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3743
    加工精度:滚珠丝杠台湾和小日本全部号称能做到C0级,并能量产。但他们在大陆是不接单的。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小日本不太了解,可能做的了吧,台湾好像很费劲,在北京机床展上我和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聊过,当时他们展一台两轴平台,号称精度达到1U级.(用CO级丝杠,UP级导轨)但实际上他们还不调出来,当时的展品只是把测量系统的改了一下,显示出来的是U级的。
    国内丝杠好像做C1级成品率就很低了。导轨做到SP应不成问题。南京艺工不是说出来要做C0丝杠,和1级导轨。但不知怎么样了。希望国产厂能早点做出来。
    另外这么高级精度一般全是用在军品上的。

网友D:
TO:逸风1
    1、安装方式:是用步进电机加联轴器直接带的丝杠,螺母加钢珠后推一个工作平台间歇运动。
    2、丝杠厂家:现在合作的几个家厂有大连汉艺精工(好像是台湾某品牌的代理)、陕西汉江机床厂等
    3、使用方式:单轴传动
    4、行程问题:因为设计原因,所以必须用1.2mm的行程
    5、轴承问题:更换过多家,确定不是轴承问题

    丝杠是用在印刷设备上的,总长400mm-700mm,您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F:
步进电机的精度也会有影响。

网友D:
谢谢各位老兄的答复! 我们在考虑是更换供货商,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B:
TO:长云
    你的问题十有八九丝杠问题。换丝杠吧。还有你的定位精度是多少(重复定位和连续定位)。汉意代理的丝杠如是ABBA或称TBI他们的高精度丝杠略差一些。汉江应该还行吧。定的时候丝杠要带预压。

网友G:
TO:逸风1
(e300=0.005mm)指的是行程误差,而不是重复定位精度.那么重复定位精度我们怎么知道.关于丝杠精度还有那些参数?
 请指教.

网友G:
我以前用的数控机床,厂家说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0.005mm,就目前我们加工滚珠丝杠的水平,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H(2006-10-24):
我买的就是C0级的THK的,看来被骗了

网友I:
“厂家说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0.005mm”个人觉得这个精度有点低的

网友H:
楼上的应该是累积定位精度吧

网友J:
“厂家说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0.005mm”。重复定位精度跟整个机床及系统有关,而跟丝杠的等级关系很小,如果你的机床本身和系统有问题,就是换上C0级丝杠,定位误差同样不会低于0.005.

网友K(2006-11-29):
 TO:逸风1
    1、安装方式:是用步进电机加联轴器直接带的丝杠,螺母加钢珠后推一个工作平台间歇运动。
    2、丝杠厂家:现在合作的几个家厂有大连汉艺精工(好像是台湾某品牌的代理)、陕西汉江机床厂等
    3、使用方式:单轴传动
    4、行程问题:因为设计原因,所以必须用1.2mm的行程
    5、轴承问题:更换过多家,确定不是轴承问题

    丝杠是用在印刷设备上的,总长400mm-700mm,您能否指点一二

试试一款电机吧,步进电机和丝杆是一体的,结构比你现在的简单。
丝杆的精度是万分之五,整步时最小分辩率是0.0015mm,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吧。

网友B:
定位精度,
指零件或刀具等实际位置与标准位置(理论位置、理想位置)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说明精度越高。是零件加工精度得以保证的前提。

重复定位精度,
例如零件加工时往往一次加工不能全部完成,常常因为种种原因需要重新装夹,而重新装夹不可能与上次装夹位置完全相同,前后两次之间的位置差就叫重复定位精度。此差距越小,说明重复定位精度越高。

   重复定位精度达0.005mm,完全能达到,我一客户用C7级的丝杠就敢和客户保证他的床子重复定位达到0.005mm.(我不知道他的设备在使用半年或一年后,他还敢这么说不,呵呵)。但还有定位精度,你要和他搞清楚。

  丝杠的精度万分之五毫米吗,是300行程内误差吗,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那就是5纳米呀,老大,可否告诉我一下谁家的丝杠做到了5纳米,居我所知最高级也就是0.0035mm.让我们多了解一下。可否留下电话。

网友L:
机床说得整体精度到微米级,是指整体上.比如你丝杠只是5微米,但是通过闭环补偿,能做到重复定位达到1微米.靠精密光电器件得反馈实现闭环从而有个纠差得过程.
另外问下,是不是定位精度就被丝杠限制死了?不会超过丝杠极限?

网友M:
应该是指丝杆的节距吧! 因为丝杠的节距不回太高的.工艺达不到.要不就不需要靠光删尺,编码器等来形成闭环了

网友N:
不要在丝杠精度上下太大的功夫,还是考虑整个机械的刚性吧!比如轨道,马达固定座,如果是立轴,那么配重怎么样好?立轴的轨道怎么能最好?等等,小到固定螺丝的时候力矩是多少?从中间开始往两边固定呢?还是从左或右开始固定呢?怎么样检测才能算你的水平是在你的要求之内等等好多细小问题,总之你的丝杠就算是NANO级的,但是你的工作台是块豆腐,你还能谈精度吗?

网友O:
个人开发应该走怎样的方向比较好?

网友P(2006-12-30):
大家好!
C1级的滚珠丝杆哪位可以更换轴套!!
LGXIAOYANG@163.COM

网友Q:
我想问一下那家的丝杠便宜,13700051445

网友R:
诶,,设计这类产品时,要考虑传动的补偿问题,和重复定位校整的问题了。。现在的丝杆,不指望有多高,,特别是滚珠丝杆。。我以前用过,最后还是丝杆的问题,老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定位不准了。只有换丝杆了。。我们的机械加工什么时候能做好啊

网友S(2007-09-16):
丝杆间隙

网友E:
是你介绍那贴还真不错。讲讲丝杠的精度有意义。这丝杠一般用工具钢加工的么?

网友B:
to:洪江
   如果你用滚珠丝杠,我可以给你提供便宜的.1605的180/米,精度
C7(0.05mm).螺帽配国产的.
   如用梯形丝杠,在本地采购就是了,天津这边几十块一只,便宜的很.

网友T:
要做很高精度的平台,建议用直线电机来做。

网友U(2008-03-24):
进口的滚珠丝杠的最高的轴向重复定位精度为多少?国产的呢?滚珠丝杠的长度为4000mm.

网友V(2009-06-12):
同意25楼说法.丝杆精度并不能说明机床精度.丝杆精度只是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光栅,改螺补等方式来实现高的定位精度.,但现在好多机器都有是不用这些的,只是通过丝杆精度来保证的,那丝杆就要求精度好一点.这样整个机床精度才能实现.

网友W:
步进电机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抖动吗?

丝杆磨削的相对比较不错的。

网友X:
我是罗升企业的河北办事处的我单位主营: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数控系统、伺服系统、PLC、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减变速机、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价格便宜望河北华北的广大客户选购敬请您的到来和咨询!!!

联系人:吴沸超

电话13831183351

传真:0311-87884777

网友Y(2009-07-14):
  要想设备整体性能好,得必须考虑全方面零部件配置。

现在有很多的厂家,都把自己原有的特色(性能),换成低廉的零部件,只要可以满足机床的要求。

我想说一句,当你的设备,都换成低廉的零部件,寿命会使用的长久吗?顾客想达到好的加工精度要求,到时就没有回头客咯。因为我碰到有很多的加工生产商反应,现在有些设备做的太烂,都无法达到精度的要求。中国的机床市场要想走向高端,得必须让自己的设备拥有自己的特点。虽然说是金融危机,但还是有好多的生厂厂家,需要好的设备。

电机加联轴器接下来加丝杆。我可以像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使用了一款波纹管的联轴器,用在我的中走丝设备上,用起来相当的舒服。不凡大家可以采用一下。

网友Z(2009-11-10):
我是深圳伊斯凯普公司的,专做日本TOSOK和美国THOMSON的丝杆.  另有美国ELECTRO-CRAFT的混合直线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出轴即是丝杆),可实现直线运动. 有意者,请联系:  sales@escapmotor.com     www.escapmotor.com

网友AA(2010-02-03):
日本黑田精工的研磨滚珠丝杠 精度可以达到C0级,但雕刻机不必用那么高精度的

020-87392866

网友AB(2010-10-25):
微米级的精度有吗?

网友AC:
为什么不可以用直线电机代替现在 伺服+丝杆 的方式呢?直线电机的定位精度已经可以达到0.001mm,并且是直驱的,所以没有中间的连接环节,我是初学者,所以很多东西或者标准不太清楚,请各位指教!O(∩_∩)O~

网友AD(2012-02-29):
其实日本精工NSK在丝杆方面做得特别好,不管是要滚扎的还是研磨的,但是价格会比国内品牌高很多,一份钱一分货嘛!

0755-86513280-111刘欣(先生)

网友AE(2012-09-25):
  • 导程精度.滚珠丝杆副的导程精度,一ISO 3408-4为基准,根据使用范围及要求将滚珠丝杆副分为定位滚珠丝杆副(P),传动滚珠丝杆副(T),精度分为1,2,3,4,5,7,10共七个等级,1级为最高,依次逐渐降低.
    ?    任意300mm行程内和2 π弧度行程内的行程变动量.数据如下表所示.
    符号    检验内容    符号    精度等级
                1    2    3    4    5    7    10
    1    任意300mm行程内行程变动量    V300p    6    8    12    16    23    52    210
    2    2π弧度内行程变动量(本项仅适合于P类滚珠丝杆副)    V2πp    4    5    6    7    8
    ?    轴方向间隙.COMTOP精密滚珠丝杆之轴方向间隙预压等级,如下表所示.
    等级    P0    P1    P2    P3    P4
    间隙    有    无    无    无    无
    预压    无    无    轻    中    重
    ?    选定精度,间隙,预压等级及螺帽之参考值
    精度    预压及间隙    螺帽形式    螺杆形式
    C10    (P0)有间隙    单螺帽    转造级螺杆
    C7    P1或P0(标准)    依COMTOP目录    转造或研磨级
    C5    P1或P2(标准)    依COMTOP目录    研磨级附导测表
    C3    P1或P2(标准)或P3    依COMTOP目录    研磨级附导测表
    ?    间隙(P0)
    转造级及研磨级滚珠丝杆(P0)最大轴向间隙单位:mm
    螺杆外径尺寸    转造级滚珠丝杆最大轴向间隙    研磨级滚珠丝杆最大轴向间隙
    直径04-14微小型滚珠丝杆    0.05    0.015
    直径15-40中尺寸滚珠丝杆    0.08    0.025
    直径50-100大尺寸滚珠丝杆    0.12    0.05
    6.常用之预压(P2)参考值
    规格    单螺帽弹簧力(KG)    双螺帽弹簧力(KG)
    1605    0.1-0.3    0.3-0.6
    2005    0.1-0.3    0.3-0.6
    2505    0.2-0.5    0.3-0.6
    3205    0.2-0.5    0.5-0.8
    4005    0.2-0.5    0.5-0.8
    2510    0.2-0.5    0.5-0.8
    3210    0.3-0.6    0.5-0.8
    1040    0.3-0.6    0.5-0.8
    5010    0.3-0.6    0.8-1.2
    6310    0.6-1.0    0.8-1.2
    ?    轴精度
    丝杆外径型号\等级    C7    C10
    1605 1610 2005 2505    0.04mm    0.10mm
    2510 3205 3210    0.07mm    0.17
    4005 4010 5010    0.10    0.20
    滚珠螺杆的安装部位之精度及精度检验测试方法:
       A.
    (1)相对于螺纹沟面的轴线A,测定螺杆支持部位的半径方向圆周偏摆值。
       (2)相对于螺杆支持部位的轴线F,测定零件安装部位的同轴度。
       (3)相对于螺杆轴支持部位轴线E,测定支持部位的端面的直角度。
       (4)相对于螺杆轴线G,测定螺帽的基准面或法兰的安装面的直角度。
       (5)相对于螺杆轴线A,测定螺帽外缘圆周(圆筒型)的同轴度。
       (6)相对于螺杆轴线C,测定螺帽外缘(平头型安装面)的平行度。
       (7)螺杆轴轴线的半径方向的总偏摆值。
       在此所述之精度项目是以JIS B 1191、1192为基准
    B:安装部位精度测试方法:
    轴径相对于螺杆支持部位的跳动.18678791656电话
    测试时置滚珠丝杆于AA处V型垫铁上,同时让两块千分表的测头分别垂直接触轴径的圆柱表面,缓缓转动丝杆,记下两块千分表读数的变化范围,取两块表读数最大插枝,既是所要得到的偏差值,然后通过校验仪器对丝杆进行校验,通过对丝杆的压制,使这个偏差值在允许范围内即可.
    附轴径相对于丝杆支撑部位的跳动允差
    D.螺杆轴中心线的外径方向全跳动.
    测试时置滚珠丝杆于AA处V型垫铁沙锅内,将千分表的测头在距离l5处垂直接触丝杆的圆柱表面,缓缓转动丝杆,记下表盘指针读数摆动的最大差值.要在爱规定的测量间隔重复检验,取最大读数差值.
    螺杆轴中心线的外径方向全跳动
    注:当l1<2l5时,可在l1/2处测量
    济宁利兴做梯形丝杠花键轴蜗轮蜗杆

网友AF:
    济宁利兴做丝杠花键轴蜗轮蜗杆细长轴,阶梯轴,O(∩_∩)O哈哈~丝杠,大丝杠,大大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