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制动的问题,请进来讨论

楼主(2006-08-18):
我厂有一台老式纤径机,它的刹车是靠电机制动来完成的,一般来说,电机制动,无非就是在电机线圈中通上直流电,使转子产生固定磁场来达到停止的目的。这台机器现在的问题是;制动时,有时一下子就管用,当时电动机就完全停下来,有时电动机抖的很厉害,过上十几秒才停,而有时却不怎么管用,但也能看出有制动的。元器件没有问题,都检查过了,交流接触器的触点都换新的,原来的两组触点烧坏了,而另一组却和新的一样。这台车的制动电源是380伏的,而我以前见过江阴精亚的除尘用的24伏直流,附上它的实际接线图,请大家帮忙看看。另外,感觉它的接线不大对:D2和R2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对了,我建了一个电工群,号是28274250,欢迎加入!

楼主:
晕啊,画了好半天,怎么看不到 啊??

楼主:
算了,还是用文字描述一下吧,正常运转就不说了,制动时,接触器得电,火线L1到接触器L1端----电机U---V-----接触器-------二极管-------保险60安-----------火线L2.还有一个支路是二极管、保险、接触器另一组触点串在上边的二极管上,我分析这一条支路没有什么用,因为前边也说过了,它的触点很新,把这个保险拿下来,状态和以前一样。

网友A:
图片都要经过审核了别人才能看得到的

网友B:
D2是哪一个,没标.可能是续流二极管.应反向并在电机的U,V端.图中的电路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