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内的谐波讨论!

楼主(2006-08-18):
    了解电网内的谐波对于安全经济的用电十分重要。大多数类型的电子设备使用非线性电源,随着这一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的愈演愈烈,线路谐波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非线性负载(如开关电源)趋向于绘制非正弦电流。 它们的阻抗在每个周期的过程中都有所变化,生成的正弦波具有明显的正负电流峰值,而不是稳态正弦波曲线。 快速变化的阻抗和电流反过来也会影响电网中的电压波形。 所以,线路电压受到谐波的破坏,通常为正弦形状的电压波形可能会变得扁平或失真。 设备可以容忍的谐波失真数量是有限度的。 负载感应谐波可以导致电机和变压器过热、机械共振以及在三相设备的中性导线中产生危险的高电流。 此外,线路失真可能违反国家的规章标准。

    欢迎大家针对电网内的谐波污染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经验!

网友A:
近年来, 电力网中非线性负载的逐渐增加是全世界共同的趋势,如变频驱动或晶闸管整流直流驱动设备、计算机、重要负载所用的不间断电源(UPS) 、节能荧光灯系统等,这些非线性负载将导致电网污染,电力品质下降,引起供用电设备故障, 甚至引发严重火灾事故等。
    电力污染及电力品质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电压波动、浪涌冲击、谐 波、三相不平衡等。
    1.电源 污染的危害
    电源污染会对用电设备造成严重危害,主要有:
     干扰通讯设备、计算机系统等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造成数据丢失或死机。
     影响无线电发射系统、雷达系统、核磁共振等设备的工作性能, 造成噪声干扰和图像紊乱。
     引起电气自动装置误动作,甚至发生严重事故。
     使电气设备过热,振动和噪声加大,加速绝缘老化,使用寿命缩短,甚至发生故障或烧毁。
     造成灯光亮度的波动(闪变),影响工作效益。
     导致供电系统功率损耗增加。
    2.电源污染的种类
    2.1 电压波动及闪变
    电压波动是指多个正弦波的峰值,在一段时间内超过(低于)标准电压值,大约从半周波到几百个周波,即从10MS到2.5秒, 包括过压波动和欠压波动。普通避雷器和过电压保护器,完全不能消除过压波动,因为它们是用来消除瞬态脉冲的。普通避雷器在限压动作时有相当大的电阻值,考虑到其额定热容量(焦尔),这些装置很容易被烧毁,而无法提供以后的保护功能。这种情况往往很容易忽视掉,这是导致计算机、控制系统和敏感设备故障或停机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相反的情况是欠压波动,它是指多个正弦波的峰值,在一段时间内低于标准电压值,或如通常所说:晃动或降落。长时间的低电压情况可能是由供电公司造成或由于用户过负载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事故现象或计划安排。更为严重的是失压,它大多是由于配电网内重负载的分合造成,例如大型电动机、中央空调系统、电弧炉等的启停以及开关电弧、保险丝烧断、断路器跳闸等,这些都是通常导致电压畸变的原因。

    大型用电设备的频繁启动导致电压的周期性波动,如电焊机、冲压机、吊机、电梯等,这些设备需要短时冲击功率,主要是无功功率。电压波动导致设备功率不稳,产品质量下降;灯光的闪变引致眼睛疲劳,降低工作效率。

    2.2 浪涌冲击
    浪涌冲击是指系统发生短时过(低)电压,即时间不超过1毫秒的电压瞬时脉冲,这种脉冲可以是正极性或负极性,可以具有连串或振荡性质。它们通常也被叫作:尖峰、缺口、干扰、毛刺或突变。
电网中的浪涌冲击既可由电网内部大型设备(电机、电容器等)的投切或大型晶闸管的开断引起,也可由外部雷电波的侵入造成。浪涌冲击容易引起电子设备部件损坏,引起电气设备绝缘击穿;同时也容易导致计算机等设备数据出错或死机。

    2.3 谐波
    线性负载,例如纯电阻负载,其工作电流的波形与输入电压的正弦波形完全相同,非线性负载,例如斩波直流负载,其工作电流是非正弦波形。传统的线性负载的电流/电压只含有基波(50Hz),没有或只有极小的谐波成分,而非线性负载会在电力系统中产生可观的谐波。

    谐波与电力系统中基波叠加,造成波形的畸变,畸变的程度取决于谐波电流的频率和幅值。非线性负载产生陡峭的脉冲型电流,而不是平滑的正弦波电流,这种脉冲中的谐波电流引起电网电压畸变,形成谐波分量,进而导致与电网相联的其它负载产生更多的谐波电流。

    计算机是此类非线性负载之一,象绝大多数办公室电子设备一样,计算机装有一个二极管/电容型的供电电源,这类供电电源仅在交流正弦波电压的峰值处产生电流,因此产生大量的三次谐波电流(150Hz)。其它产生谐波电流的设备主要有:电动机变频调速器,固态加热器,和其他一些产生非正弦波变化电流的设备。

    荧光灯照明系统也是一个重要的谐波源,在普通的电磁整流器灯光电路中,三次谐波的典型值约为基波(50Hz)值的13%-20%。而在电子整流器灯光电路中,谐波分量甚至高达80%。

    非线性负载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会影响电力系统的多个工作环节,包括变压器,中性线,还有电动机,发电机和电容器等。谐波电流会导致变压器,电动机和备用发电机的运行温度(K参数)严重升高。中性线上的过电流(由谐波和不平衡引起)不仅会使导线温度升高,造成绝缘损坏,而且会在三相变压器线圈中产生环流,导致变压器过热。无功补偿电容器会因电网电压谐波畸变而产生过热,谐波将导致严重过流;

    另外,电容器还会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感性元件形成谐振电路,这将导致电容器两端的电压明显升高,引致严重故障。照明装置的启辉电容器对于由高频电流引起的过热也是十分敏感的,启辉电容器的频繁损坏显示了电网中存在谐波的影响。谐波还会引起配电线路的传输效率下降,损耗增大,并干扰电力载波通讯系统的工作,如电能管理系统(EMS)和时钟系统。而且,谐波还会使电力测量表计,有功需量表和电度表的计量误差增大。

    2.4 三相不平衡
    三相不平衡会在中性线上产生过电流(由谐波和不平衡引起)不仅会使导线温度升高,造成绝缘损坏,而且会在三相变压器线圈中产生环流,导致变压器过热, 甚至引发严重火灾事故等。

    3.电源污染的治理
    对于现有供电网络或待建电网中的电力污染情况,要进行仔细分析,通常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局部重组电网结构,分离或隔离产生电力污染的设备;二是使用电源净化滤波设备进行治理,通常电压谐波是由电流谐波产生的,有效地抑制电流谐波就会使电压畸变达到要求的范围。国内外很多单位已开始重视电源污染的治理, 投资安装电源净化滤波装置, 取得了提高电源品质和节能的双重效果。

    电源污染的治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        串联电抗器
        有源滤波补偿
        无源滤波补偿
        增加整流设备的相数
        安装各种突波吸收保护装置,如避雷器等

    目前,无源滤波补偿是实际应用最多、效果较好、价格较低的解决方案,它包括三种基本形式:串联滤波、并联滤波和低通滤波(串并混合)。其中串联滤波主要适用于三次谐波的治理;低通滤波主要适用于高次谐波的治理;并联滤波是一种综合装置,它可滤除多次谐波,同时提供系统的无功功率,是应用最广泛的电源净化滤波装置。

    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有源滤波补偿技术日益成熟,并得到了广泛应用。较传统的无源滤波补偿系统,它具有功能多,适应性好及响应速度快等优点,随着价格的不断下降,应用将日益普遍。有源滤波补偿系统在很多重要场所应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B:
是,谐波治理是个综合问题。

网友C:
是啊,亲身体会,仪表频繁死机,

网友D:
谐波在钢铁厂尤其严重,

网友E:
变频器解决谐波有几种方法呢?电源电抗器,直流电抗器,还有...?希望生产厂家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或者国家出台有关规定.

网友F:
电抗器就很好,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等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G:
现在谐波的危害和治理情况,大家基本都达成共识,并且国内和国外的类似的产品的应用很多,也很成熟;但现在工程设计和工程项目建设时,我们往往得不到充分重视(或者国家应出台相应明确的标准和规定),这一点上,相关设计院负有很大的责任,往往是,工程设计和建设时沿用以前的观念,只考虑无功功率补偿,而忽略了谐波问题,变配电设施配套好了以后,又来改造,进行谐波治理,往往浪费很大.

网友D:
在设计配电时充分考虑这一块会省很多钱的,在变压器二次做滤波补偿最合理,变压器和开关柜在设计时可以放小些,比如一台 450轧机:主机315KW卷取两台132KW的直流电机,做完滤波补偿后只要40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带起来,而且不超载 ,对于节电方面意义很大

网友H:
我公司是生产计算机的,做调试时,有四五十台用一个电源,正常跳电,死机,有哪位兄弟介绍好的产品给我谢谢!

网友H:
    我公司是生产计算机的,做调试时,有四五十台用一个电源,正常跳电,死机,有哪位兄弟介绍好的产品给我谢谢!
电话:021-50504528-2969
姓:张

网友I:
喷码机无任何故障,却不喷,是不是谐波惹的祸.

网友J:
直流输电系统从结构上看是一个大的变频器,不知有没有朋友知道逆变(DC→AC)过程中是怎样解决谐波的?希望有ABB输电部的网友介绍一下。

网友K:
谐波的危害我是亲身体验到的,去年我做的一个生产线控制项目,其中用到了光纤放大器装置,其中有一个,总是过一段时间会误动作,后果相当严重,一直一来都没有解决,后来我在程序中加了保护报警,才把问题解决,但是误动作一直都没有解决不知哪位高手能帮我一下,我知道加滤波器是能解决问题,但是代价太高了.

网友L:
我是做有源滤波器的,我觉得国家应该出台标准,强制产品带来谐波畸变率<5%,不然其它方法要付出的代价都很大。

网友M:
有何简单的方法测量谐波?
谐波表太贵了,示波器不好携带,
是否能在万用表上加个探头测量谐波?

网友D:
FLUKE有这种可以随身携带的测试谐波含量和电网波形,

网友N:
请问,普通的变频设备,而且功率不是很大.再变频器回路串联电抗器能不能解决变频器所带来的谐波污染.如果不能,能不能介绍几种方法.请有经验的高手答复一下.谢谢

网友O:
建议在所有的电子产品中加APFC

网友G:
  不过在变压器二次做滤波补偿时,设备上产生的谐波还是存在的,你在谐波滤除装置的前端(变压器二次侧)进行测量,谐波没有了,但在谐波滤除装置的后端(到设备之间)测量,谐波还是存在!!
  另外对3,5,7,11等低次谐波的治理现在不少,象对通讯影响严重的高次谐波,该怎样去处理呢?现在国外进口的针对高次谐波的抑制谐波装置效果到底怎么样,大家谈谈.

网友P:
什么是谐波?

A:"谐波"一词起源于声学。有关谐波的数学分析在18世纪和19世纪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傅里叶等人提出的谐波分析方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电力系统的谐波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在德国,由于使用静止汞弧变流器而造成了电压、电流波形的畸变。1945年
J.C.Read发表的有关变流器谐波的论文是早期有关谐波研究的经典论文。 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发表了有关变流器引起电力系统谐波问题的大量论文。70年代以来,由于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电力电子装置在电力系统、工业、交通及家庭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谐波所造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世界各国都对谐波问题予以充分和关注。国际上召开了多次有关谐波问题的学术会议,不少国家和国际学术组织都制定了限制电力系统谐波和用电设备谐波的标准和规定。
供电系统谐波的定义是对周期性非正弦电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除了得到与电网基波频率相同的分量,还得到一系列大于电网基波频率的分量,这部分电量称为谐波。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比值(n=fn/f1)称为谐波次数。电网中有时也存在非整数倍谐波,称为非谐波(Non-harmonics)或分数谐波。谐波实际上是一种 干扰量,使电网受到“污染”。电工技术领域主要研究谐波的发生、传输、测量、危害及抑制,其频率范围一般为2≤n≤40。

网友P:
谐波是怎么产生的?

    电网谐波来自于3个方面:

    一是发电源质量不高产生谐波:

    发电机由于三相绕组在制作上很难做到绝对对称,铁心也很难做到绝对均匀一致和其他一些原因,发电源多少也会产生一些谐波,但一般来说很少。

    二是输配电系统产生谐波:

    输配电系统中主要是电力变压器产生谐波,由于变压器铁心的饱和,磁化曲线的非线性,加上设计变压器时考虑经济性,其工作磁密选择在磁化曲线的近饱和段上,这样就使得磁化电流呈尖顶波形,因而含有奇次谐波。它的大小与磁路的结构形式、铁心的饱和程度有关。铁心的饱和程度越高,变压器工作点偏离线性越远,谐波电流也就越大,其中3次谐波电流可达额定电流0.5%。

    三是用电设备产生的谐波:

    晶闸管整流设备。由于晶闸管整流在电力机车、铝电解槽、充电装置、开关电源等许多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给电网造成了大量的谐波。我们知道,晶闸管整流装置采用移相控制,从电网吸收的是缺角的正弦波,从而给电网留下的也是另一部分缺角的正弦波,从而给电网留下的也是另一部分缺角的正弦波,显然在留下部分中含有大量的谐波。如果整流装置为单相整流电路,在接感性负载时则含有奇次谐波电流,其中3次谐波的含量可达基波的30%;接容性负载时则含有奇次谐波电压,其谐波含量随电容值的增大而增大。如果整流装置为三相全控桥6脉整流器,变压器原边及供电线路含有5次及以上奇次谐波电流;如果是12脉冲整流器,也还有11次及以上奇次谐波电流。经统计表明:由整流装置产生的谐波占所有谐波的近40%,这是最大的谐波源。

    变频装置。变频装置常用于风机、水泵、电梯等设备中,由于采用了相位控制,谐波成份很复杂,除含有整数次谐波外,还含有分数次谐波,这类装置的功率一般较大,随着变频调速的发展,对电网造成的谐波也越来越多。

    电弧炉、电石炉。由于加热原料时电炉的三相电极很难同时接触到高低不平的炉料,使得燃烧不稳定,引起三相负荷不平衡,产生谐波电流,经变压器的三角形连接线圈而注入电网。其中主要是2 7次的谐波,平均可达基波的8% 20%,最大可达45%。

    气体放电类电光源。荧光灯、高压汞灯、高压钠灯与金属卤化物灯等属于气体放电类电光源。分析与测量这类电光源的伏安特性,可知其非线性十分严重,有的还含有负的伏安特性,它们会给电网造成奇次谐波电流。

    家用电器。电视机、录像机、计算机、调光灯具、调温炊具等,因具有调压整流装置,会产生较深的奇次谐波。在洗衣机、电风扇、空调器等有绕组的设备中,因不平衡电流的变化也能使波形改变。这些家用电器虽然功率较小,但数量巨大,也是谐波的主要来源之一。

网友Q:
APFC是什么东东?谐波治理是个综合问题。

QQ:625450068

网友:
希望早日解决此问题

网友R:
今天收获很多,但愿早日解决!

网友S:
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不要以后浪费.

网友T:
请问有否对此用电设备改善的商家,我公司用电谐波较高,急需改善.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网友U:
楼上的朋友:
我们公司是做谐波治理的,不知怎么联系你呀
我的电话是:13483798235 孔

网友D:
你们公司解决谐波的问题上,在河北省,天津市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价格比较合理 如有兴趣我们可以联系

网友U:
楼上的还在吗

网友V:
ABB.GE,梅兰日兰几家公司都有电网有源滤波器,只有中国没法造出来,听说清华和浙大已经研究好多年了,只有理论,没有实际的产品.现在国内就电信.烟厂等暴利企业在用

网友W:
谐波分量,主要是在设计时考虑,选择变压器的连接组别可以抑制谐波.

网友X:
什么是电抗器,它有什么特点?

网友X:
什么是电抗器?它有什么特点

楼主:
电抗器的作用是抑制电流重高次谐波成份带来的不良影响 .

网友Y:
这帖有研究价值。顶!!

网友Z:
这帖有研究学习的价值。顶!

网友AA:
这么好的东西,顶啊

网友AB:
变频器还有一个解决谐波的办法就是用12 pulses 或者是 24 pulses变频器(普通变频器一般是6 pulses,就是6个二极管整流器). 12 和24 pulses变频器都要求移相变压器,成本较高,不过解决谐波的效果很好

网友AC:
不错。
变频器造成的谐波污染越来越严重,国家应早日出台强制政策,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AD:
不错 学到了很多

网友G:
谐波的问题,我们进行讨论固然重要,更重要是有条件的用户去实践,然后会发现很多问题。

网友AE:
 解决谐波问题应该应地制宜,不同地方采用不同方法.上述各位说的都很有意义,受益匪浅.

网友AF:
TO:linjh9

中国没法制造出来?说的是什么时候,APF-怀化电力局, STATCOM电能质量柔性控制装置-上海西郊变电站 SVG无功发生器-上海磁悬浮电网用.

只是这些装置成本高 用户考虑性价比!

网友AG:
谐波问题是造成干扰的根源,特别是变频器大的整流设备的广泛应用,消除干扰降低谐波影响更是显得特别重要。目前有很多现场网络用不好,基本上都与屏蔽做不到位,干扰严重造成。大家要高度重视,抗干扰成了通讯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

网友AG:
nn_mm你说的很好,处理干扰问题,解决干扰问题不是简单的列举几条,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往往存在很多的对症下药的情况。实践积累经验,实践建立自信。

网友AH:
一个电解槽,它的5次谐波13%,7次谐波6%,请问这种情况需要治理吗

网友AI:
好我要学一下

网友:
尽量保证变频负载占总负载的20%以下,则谐波影响会小很多。

网友G:
辛:" 尽量保证变频负载占总负载的20%以下,则谐波影响会小很多。",你怎样来做到?不可能把该用变频的不用,况且,现在变频采用是发展的趋势,现在很多工厂变频负载已经占到总负载的90%了,如果我们还不重视谐波的问题,将来遇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网友G:
工控新手!: "一个电解槽,它的5次谐波13%,7次谐波6%,请问这种情况需要治理吗",  我的意见是:如果是仅仅一台或两台设备就算了,不用去管它了,如果设备台数很多20台或30台,就要考虑了,另外,如果设备产生的谐波对设备本身,或其他设备有影响,即使台数少也应该考虑治理。

网友AH:
有10、20台吧,影响有些,好像也不是太大,就是有时整流变前的熔断器会烧掉,请指教!

网友F:
那就该治理了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AJ(2006-09-17):
  1 概述
    配电网中的高次谐波的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电力环保工作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高次谐波有着显著的特点:①随机性的变化,即为小周期、短间隔的不规则性变化,反映出谐波为随机变量的特征;②规则性的变化,其大小随谐波源负荷的大小、系统运行方式等作大周期的变化。
    谐波测量对抑制谐波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检定实际网络谐波源用户的谐波水平是否符合标准的规定;了解和掌握各种电力设备投运前、后相关系统的谐波水平及其变化、检验谐波对有关设备的影响;谐波故障和异常的原因测量,以找到应采取的相应对策;谐波专题测试还可以便于了解谐波源特性、系统谐波阻抗、谐波潮流分布和谐波放大现象等。
  2 谐波国家标准的具体规定
  2.1 测量条件
    国标GB/T14549-1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明确谐波测量应在最严重的条件下进行,即选择在电网正常供电时系统可能出现的最小运行方式,且在谐波源工作周期中产生的谐波量大的时段内进行,例如电弧炉应在熔化期、可控硅轧机应在轧钢大负荷期、电气化铁道应在电力机车集中的高峰期测量。
    当测量点附近安装有电容器组或存在其它谐波滤波器组时,有可能会产生某次谐波放大或谐振,应在电容器组,或滤波器组的各种运行组合的方式下进行测量。
    实际测量时,并不一定达到最严重的条件,例如测点附近有多个谐波源,系统在某些方式下会形成谐振等,可在多种方式和测量的基础上进行评价。
  2.2 监测点和测试量
    原则上选取谐波源用户接入公用电网的公共连接点作为谐波的监测点、测量该点的谐波电压和谐波源用户注入公用电网的谐波电流,要求监测点的谐波水平必须符合谐波国家标准的规定。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谐波次数一般测量第2~19次,但根据谐波源的特点和测试分析结果,可以适当变动谐波次数测量的范围,前者用含有率(%)表示,后者用有效值(A)表示;标准还规定,谐波电压必须测取总谐波畸变率THDu(%)。
  2.3 测量间隔和持续时间
    对于负荷变化快的谐波源(例如:炼钢电弧炉、晶闸管变流设备供电的轧机、电力机车等),测量的间隔时间不大于2min,测量次数应满足数理统计的要求,一般不小于30次,以使测量值平均数的分布接近于正态分布所需的最低样本数。
    对于负荷变化慢的谐波源(例如:化工整流器、直流输电换流站等),测量间隔和持续时间不作规定。
    为了区别暂态现象和谐波,对于负荷变化快的谐波,每次测量结果可为3s内所测得的平均值。推荐采用下式计算:
   Un=1/(m×∑U2nk)
  式(1)中,Unk为3s内第k次测得的n次谐波的方均根值;m为3s内取得均匀间隔的测量次数,m≥6。
    式(1)的值即可作为持续测量过程中的一次谐波测量值。
  2.4 测量数据的处理及谐波水平值的确定
    由于谐波源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数据处理必须根据对象有所区别,在测量时段内所测得的各测量值均为随机变量,应按统计的方法确定其谐波水平。标准规定:取测量时段内各相持续测量过程中实测值的95%概率值,并取三相中最大一相的值,作为该测试时段的谐波水平值,并以此作为判断谐波是否超标的依据。为了实用方便,实测值的95%概率值可近似按实测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舍弃前面5%个大值,取剩余实测值中的最大值。
    但对负荷变化慢的谐波源,可选五个接近的实测值,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谐波水平值。
  3 IEC对谐波测量方法的规定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的规定,把谐波按其波动快慢和性质分为四类:
   (1)准稳态(慢变化)谐波;
   (2)波动谐波;
   (3)快速变化谐波;
    (4)间谐波(interharmonics)及其它虚拟部分。
    标准中规定的谐波主要指前三类。该文件中对不同波动性质的谐波测量间隔,即测量时段及由测量值确定谐波值的方法提出如下建议:
   (1)很短间隔:Tvs=3s;
   (2)短间隔:Tsh=10min;
   (3)长间隔:TL=1h;
   (4)日间隔:Td=24h;
   (5)周间隔:Tw=7d
    第(1)种很短间隔测量的谐波取值、对于产生瞬时影响的波动和快速变化的谐波,取  Tvs=3s中各点测量值中的最大值,对于产生长期影响的谐波,取3s中各点测量值的均方根值作为各次谐波的评估值。对于后四种间隔的测量,一般采用对实测数据按累积概率P作统计计算,P为谐波取值不超过某一给定值的百分数。根据不同的波动和影响情况,可用测量间隔内每个Tvs=3s内的测量值确定的最大值或均方根值,再取不超过概率P的最大值,第(2)、(3)种测量的P值选取为P=1%、(10%)、50%、(90%)、95%、99%,第(4)、(5)种测量的P值至少选取为95%和99%,测量统计数据至少为100个。
  4 谐波测量与监测仪器
    数字式谐波分析仪是已广泛应用于实际的在线谐波测量、分析谐波分布的重要工具,它是利用离散傅立叶级数(DFT),或由离散傅立叶变换过渡到傅立叶变换(FFT)的基本原理构成。模拟信号经采样、离散化为数字序列信号后,经微型计算机进行谐波分析和计算,得到基波和各次谐波的幅值和相位,并可获得更多的信息,如谐波功率、谐波阻抗、以及对谐波进行各种统计处理和分析,各种分析计算结果可在屏幕上显示或按需要打印输出。仪器精度较高,功能较多,使用方便。
    由于微机芯片的性能不断提高,利用FFT原理、多通道输入的谐波分析仪渐已取代其它的分析仪,国产比较典型的是GXF-908A多功能电力谐波分析仪,该仪器采用了较先进的MCS-8098单片计算机,使运算速度较快,实时性较强;能实现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共六路信号同步采样;可以显示或输出三相2~39次谐波含有率、电压畸变率、相位关系,及谐波功率和阻抗等;可绘出被测信号波形,谐波直方图和变化曲线,并可以从多次测量值中筛选出前五个大值;每次测量结果可以为一个周期或3s平均值等,以适应国标的要求。
    对谐波进行长期的监测,可以用功能较简单、造价较低、体积较小而又能作为常规仪
  表接入电网的谐波检测仪,如谐波功率计,谐波电压、电流,谐波监测仪和报警器等。
  5 测量仪器的功能和精度
    测量仪器的功能至少应满足谐波国家标准的要求,基本测试量为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仪器的测量通道应能同时测取三相量,并具有国标要求的统计功能。
    谐波测量仪器应具有一定的精度及满足系统现场使用的工作条件。国家标准采用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关于谐波测量和仪器的通用导则。该导则规定了用于谐波测量仪器的主要性能、准确度要求和对不同波动性质的谐波的测量方法,并总结了TV和TA谐波测量的误差等,同一仪器的绝对允许误差较相对允许误差为大,即对较小谐波量的测量,允许精度较低。而B级仪器比A级仪器对应的允许误差较大,精度较低。
    A级仪器用于较精确的测量,其频率测量范围为0~2500Hz,仪器的相角测量误差不大于±5°(各次)或±1°·h,B级仪器供一般性的测量或监测使用,主要用于测量谐波大小,相角精度不作规定。仪器应保证在额定电压±15%波动范围内,电压总畸变率不超过8%条件下正常工作。
  6 小节
    电网谐波管理的依据是国家颁发的《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及电力部门制定的相关法规、条例。对电网的谐波测量和检测有利于谐波的管理,从测量的实际值帮助我们分析和寻找电网谐波电压超标的原因,对有关谐波源和电容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当存有谐波源的电网新增电容补偿设计时,还应核算谐波谐振或放大的可能性,投运前后在系统和电容器组的各种运行方式下进行谐波监测。

网友AK:
不错,谢谢大家!!学习了一下!

网友AL:
我公司专业致力于电磁兼容行业,以生产滤波器为主。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请致电我公司索取

              北京理工大学   010-68945888-867

网友AM:
 linjh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30 12:36:00
    ABB.GE,梅兰日兰几家公司都有电网有源滤波器,只有中国没法造出来,听说清华和浙大已经研究好多年了,只有理论,没有实际的产品.现在国内就电信.烟厂等暴利企业在用

这点我要更正你一下,中国已经有自己的中压APF有源滤波器,在湖南怀化电业局已经运行投运快一年了,在民用市场现在也有数套正在调试准备投运。注意,我们做的也是中压的!不是低压!

网友AN:
不错,写得好,值得学习!

网友AO:
冶金系统的谐波治理,可以说我们是有很多的案例,全是成功的。如有企业需要这方面的治理,我们会按企业的具体工况,作出相应的方案。可以与我联系E-mail:smg_shen@163.com,电话021-55382302。

网友AL:
如果各位需要电源滤波器的资料请电话联系 010-68945888-867 13811486800 因为经常不在办公室 或发邮件和打手机电话 jingronggang@163.com

网友AI(2006-10-20):
不错,写得好,值得学习

网友AP:
我公司电路谐波比较严重,曾经被供电局限期整改.

网友AO:
 tomm:
     你公司的负载是什么,需要治理谐波吗,如果谐波上窜到上级电网肯定要被供电部门罚款的。需要的话请联系我:smg_shen@163.com 13801826233

网友AQ:
经典的好贴
又看了一遍

网友AR:
各位有需要有源滤波器的,请与我公司联系
电话:82665246     手机:13241962201
联系人:李爽

网友AS: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AT:
谐波
未来很好的一个方向

网友AU(2006-11-28):
为何电网主要是奇次谐波?

网友F:
我公司主要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欢迎咨询13325215833

网友AV: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V:
xiexie! 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W:
经典!值得学习

网友AX:
电石炉的主要谐波是2和7次还是27次?请教!

网友AF:
一套高压STATCOM容量大点的几千W 谁用啊 治理谐波效果是最理想的!

网友AY:
   希望能看到一个简便实用而又容易推广的具体方安

网友AZ:
电抗器的作用是抑制电流重高次谐波成份带来的不良影响 .
-------------------------------------------
顶~

网友BA:
如何解决谐波对同一变压器供电系统内的影响呢??在产生谐波的设备之前加装隔离变压器可行吗?效果如何??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B:
如何进行谐波计算?具体的参数如何来获得?

网友G(2007-01-12):
治理谐波现在技术应该比较成熟了,不知道的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只要你舍得投入钱啊!

网友BC:
谐波治理设备选用需要根据各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定,谐波电压水平低于5%时,加装电抗器谐波治理设备就行了;超过5%的是情况选用无源、有源滤波器。
我公司是做谐波治理的,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
我公司的电话是:0371-67950138

网友BD:
苏州高途生产的配电器是一种向二线制仪表供电并将输入信号经隔离转换成一组输出量的直流信号,从而实现对被测信号精确测量的仪器。该变送器输入、输出、电源三方全隔离隔离,抗干扰,且输入、输出选择范围宽,准确度高,电源可选择,导轨安装便于检测与维护。广泛用于电信、电力、石油化工、水处理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信号传输转换和DCS集散控制系统。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大鹏 0512-61708706

网友BE(2007-03-22):
大家好!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补偿了滤波的企业。欢迎到http://profile.china.alibaba.com/user/zijun1976.htm
我的博客里进一步了解。希望能够帮到您!

网友BF:
请问哪位能提供滤波器的价格

网友BG:
学习二楼的了!

网友AR(2007-06-18):
什么是3次谐波

网友BH: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次谐波,会烧毁工厂配电中的阀式避雷器吗,因为我们公司碰到过阀式避雷器烧毁,当时都么有很准确的分析,我很同意是高次谐波,不知道这总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U(2007-07-24):
这么多做谐波治理的
都不知道用哪家的好了

网友BI:
我公司是做消谐滤波的专业公司,有需要请联系:020-61267682

或登陆:www.nw668.cn 查看

网友T(2007-11-20):
我公司现也在为此事而烦呀!现在变压器增容,电力局需我们测量谐波,结果5次谐波超标(10%)左右,需我们改善后再批复我司增容事项.
后我联系了几个做这个公司,结果报价相差的较大,多的要三十几万,少的只要几万就行.真是不懂了.我提的要求只是要电力局测试合格.请大家帮我评估一下吧!(这个变压器是800KVA)

网友BJ(2008-03-13):
现在谐波的处理还有很多环节要处理呀.

网友BJ:
好的东西 学习了

网友BJ(2008-06-30):
不错的贴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BK:
是的谐波是危害很大

网友BL:
我公司从事电能质量监控信息管理系统

www.eissoft.cn

网友BM(2008-10-18):
电抗器的作用是抑制电流重高次谐波成份带来的不良影响

网友BN(2009-01-06):
关于谐波的很多资料,请登陆
http://cy518.oukx.com
我们详细沟通!!

网友BO(2011-06-08):
我司主要生产电容器,电抗器,控制器,负荷开关,高低压无功补偿装置,综合配电柜等。请登陆
http://www.hnxinyue.com/
查看更多信息。 河南新月实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