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选择!

楼主(2006-08-18):
在做配电时,空气开关的选择原则?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一下

 我在用电笔测量时 不小心短路了  电笔都快烧断了 空开都没有跳

网友B:
做配电时??????

网友C:
我在用电笔测量时 不小心短路了  电笔都快烧断了 空开都没有跳
兄弟测的应该是高压线路吧?

网友D:
空开是反时限跳,10倍的额定电流1秒钟跳闸。

网友E:
知道的大哥可以指教一下,大伙都想知道啊,

楼主(2006-09-26):
就是在设计配电箱时,对于不同的负载选择多大的空气开关!

网友F(2006-12-12):
一般都比负载的电流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G:
你要看所承受负荷的种类 如一样的负荷 如果是照明用和电机用就不同了 如果一样是电机用同等负荷 那电机的工作方法又不同了 如电机频繁启动和普通电机又不同了

网友H:
选择好脱扣电流

网友I:
开关额定电压不小于工作电压,额定电流等于或略大于线路电流。
如用DZ47类小断路器,照明用C型,电机用D型。

网友J:
如果一样是电机用同等负荷 那电机的工作方法又不同了 如电机频繁启动和普通电机又不同了,那能不能举一些详细的例子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数值啊?

网友K:
按照负荷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L:
一般是按负荷1.5倍不过要针对不同负载不同考虑

网友M:
空气断路器在电力系统和在控制系统的选择应有所不同。电力系统中要配合上级的保护特性和被保护回路的短路电流,选择速断保护,根据负载电流选择过流保护。在控制系统中,负载容量比供电容量小很多,控制电路中有其他的过载保护,空气断路器的选择可不考虑过电流保护,按短路保护选择,可按负载电流的一倍以上选。另,小型空气断路器的过电流保护值不是很准确,产品的差异较大,也是不考虑过流保护的一个理由。

网友N:
要看你的负载类型,空气开关有好多种规格的

网友O:
主要看你的负载类型.用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负载分几种呢?

网友P(2008-07-27):
要看具体的负载是什么了哦,如果是电机的话就会大,要是一般的控制就够了就是了哦

网友Q:
首先楼主得说明用哪?电机、加热器、还有是几级空开?

网友R:
要看具体的情况才好分析。

网友S:
要看具体的负载是什么了哦,才好选择多大??

网友T:
热磁断路器是不是容易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发生误动作。热磁元件和热继电器中双金属片的动作原理一样吗?

网友U(2009-04-09):
我认为空气开关选择,一般电机的是其额定电流的6倍。

网友V(2009-06-23):
一般是1.8到2倍的额定电流计算

网友W:
。。。楼主说得好像是配电柜的总开关的选择吧。。。算算整个负载的最大电流。。。

当然要考虑其中开车瞬时电流。。。

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