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功率因数测量与提高讨论!

楼主(2006-08-18):
    电压和电流测量从本质上讲是简单而又绝对的,因为对于供电系统来说测试点在给定的瞬时时间只有一个电压值和一个电流值。相反,功率测量则要依赖于电压、电流、时间和相位。 发明“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之类的术语就是用来表征实际系统中复杂的交互作用。

    功率因数在供电费用计算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如果用户的功率因数不是十分接近理想值 1.0,许多电力供应商会向他们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功率因数为 1.0,电压和电流相位相同。 感应负载,尤其是大型的电动机和变压器,会引起电压和电流相互移位,而这将导致功率因数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用事业公司还会实行追加罚款,因为这种低效的方式将使能源在电源线中以热能的形式损失掉。 解决功率因数问题有一套程序,如采用电容补偿等等,但首先必须量化功率特征。

   欢迎大家发表关于供电系统中的功率因数提高方面的经验以及在量化功率特征方面的方法!

网友A:
首先,我来声明一下,在电网中功率因数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而且功率因数并不是越接近1越好,一般情况下维持到0.95左右,因为电力的有功,无功,视在功率是标准的直角三角形边长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方面计算有些麻烦,如果功率因数为1,理论上是不浪费一点能源,但是实际上电网的负荷是变化的,如果在功率因数为1时,电网负荷增加,这时候电网就非常脆弱,电网的频率将会发生变化,电压也会发生偏移,导致电力质量下降,电网中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可能无法工作,尤其是生产非常重要的的精密电子和机械的生产精度就会下降,严重影响产品质量,这个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就需要大家去发现。最简单家庭影响就是影响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B: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所谓的节电王只采用4X6平方的进线,连出线都没有.里面是通过一个4P.20A的空气开关分配到4个密封的铁盒里.不知怎么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