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怎样通过vc++程序控制K200S

楼主(2006-08-18):
各位大虾,我刚刚开始学习PLC,接到一个任务,要在vc++中用命令字实现对K200S的控制,看了几天说明书,有点迷糊了。不知道各位是否做过类似的活儿,能不能提点我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说话呢?是问题太简单,还是我没讲明白啊?

网友A:
用的什么通讯?先把硬件设置好了再考虑具体通讯,一步步来,初期可以先用个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下PC是否能和PLC通讯上,具体方法:比如在D0中存数据1234,在调试助手上发送数值(16进制)
05 30 30 52 53 53 30 31 30 36 25 44 57 30 30 30 04这段数字的意思是查询D0中的数据,可参照说明书.
如果通讯成功则返回:
06 30 30 52 53 53 30 31 30 32 31 32 33 34 03

楼主:
谢谢您的回帖,PC跟PLC的通讯已经没问题。但是应该怎样把PLC的控制命令加载到VC中呢?我试过发送ASCII码直接给PLC,但是没有反应,真是头疼。

网友A:
你能用VC发送出我上边提到的第一段数字吗?如果想读取PLC中的数据,在VC中做一个发送的指令,再写一段接收数据的程序,把接收的数据再进行数学运算,提出想要的那部分数字;如果想控制PLC中的开关量,可以查一下说明书,按照协议发送"写"所对应的数字.

楼主:
请问这串命令数是16进制的么?中间的空格是必须的吧?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不太清楚调试助手,这几天没什么进展,您有好的调试助手下载的网站么?麻烦您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B:
顶一下,我也不会,我也想知道,又没有哪位高手知道阿,给个实例吧,我的邮箱地址wxh8206@163.com

网友B:
我按照你上面的数据用PLC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到PLC中返回数据怎么什么也没有,也不提示错误

网友A:
PLC编程软件中的参数设置了吗?还有PLC上有个CNET的开关要打开

网友A:
是16进制,空格可有可无,至于软件我也忘了是哪里下的了,你给我EMAIL我可以给你发过去,前阵子一直出差没空上来看看,耽误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