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延时电路

楼主(2006-08-18):
各位老大,我们现在有个特殊的要求就是,在我们的线路上用一个传感器来驱动一个信号继电器,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求当信号没有时,继电器要延时断开(不要很精确,5~10秒即可)。但是要求延时电路做在印刷电路板上。导轨安装的时间继电器就不要考虑了,因为那个我也想到了,但是不能装在我的线路板上。有三种方案如下,优先第1,最后是第3:
1:用PCB安装的时间继电器最好,请推荐最好的品牌。
2:用电阻电容实现,但要注意是24V的电路,请告诉我具体的电路及阻容值及参数。其实我们不要求精确定是,只要是5~10秒就可以。
3:用电路实现,请画出具体的电路图,及所用芯片。
多谢!当然欢迎更多的方案!

网友A:
我推荐优先使用第三种方案.这对以后的维护有很大的方便.
采用MC14538通过驱动电路接继电器.
我这有现成的例子.不.就是有现成的产品在使用.

楼主:
老大,可以提供以下具体的电路吗?

网友B:
麻烦您把情况说清楚一些!
不知道继电器线圈电流多大?
可以用
555或
555+功率管
555+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是初学者,我现在的机器上就需要一套延时电路.它主要是来控制一台送料箱,在料箱回到位后通过接近开关给出信号通过延时继电器在2到5秒的时间内完成4KW输送机布料.请各位师傅指点给个合理的电路图和选用的元件型号.谢谢!QQ676271127邮箱yangzijun_1598@yahoo.com

网友D:
网上有图,一抓一大把,参考以后还做不出来,只能怪你自已了。
[url=http://images.google.com/images?q=%E5%BB%B6%E6%97%B6%E7%94%B5%E8%B7%AF&ndsp=20&svnum=10&hl=zh-CN&lr=&newwindow=1&start=0&sa=N]http://images.google.com/images?q=%E5%BB%B6%E6%97%B6%E7%94%B5%E8%B7%AF&ndsp=20&svnum=10&hl=zh-CN&lr=&newwindow=1&start=0&sa=N

网友E(2007-08-20):
芯片维修是热心人

网友F:
用RC加三极管更加简单